电工电气
跪请高手指点:固态继电器损坏有哪几种典型的表现方式,如何应对?

楼主(2006-10-13):
1. 请教高手:我的固态继电器压敏电阻经常爆裂是咋会事情?
2. 固态继电器损坏有哪几种典型的表现方式,如何应对?比如过电流,固态继电器损坏的是什么部分,如何检测?过电压固态继电器损坏的是什么部分,如何检测?过热固态继电器损坏的是什么部分,如何检测?

网友A:
1.电源过电压
2.感性负载造成过电压
3.瞬间过流

网友B:
1.断开SSR的输入输出,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测是否击穿。如击穿则烧毁
2。检测触发模块的是否烧毁,一般可以在边缘观察到有突起的现象,注意确认是否模块烧毁。

网友C(2007-04-26):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过压击穿,过流烧断,过热也会断,

网友E(2007-06-10):
你说的情况是过压引起的,在固态里面装有1个压敏电阻,如果厂家选用型号不当是很容易损坏的,所以这也不完全是客户的使用条件引起的,有什么不懂的事可以找我,我们是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
上隆科技 陈生 13353315732

网友F:
一般是短路故障多,加阻容吸收电路保护

网友F:
告诉你一下,固态继电器的额定电流要比你的负载电流大一倍以上才能用,否则容易击穿!!!这和普通继电器不同

网友:
如果是感性负载要加阻容吸收回路.

网友G:
固态继电器实际上就是一个可控硅开关电路,可控硅最忌讳的就是过电压和过电流,而过电压过电流过热一般都会造成可控硅击穿,检测时断开负载用电阻档测量阻值,如果电阻很小则表示固态继电器已烧坏.

网友H:
在断开大的感性负载时,容易出现瞬间高压击穿固态继电器。可以加阻容吸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