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

楼主(2006-10-13):
请教:如何通过EM277使DCS控制PLC,使用现场总线,在DCS上显示PLC中数据的运行状态.

网友A:
利用网络读写功能很轻松的显示,你上位机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PLC型号?
上位什么软件?

楼主:
谢谢!!
现在这只是客户的要求,上位机的软件还没给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