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三菱FX2N的保护

楼主(2006-10-13):
我公司生产的机械产品主要采用三菱FX2N系列的PLC做控制,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一类产品使用的PLC损坏率很高(电源\IO),主要是雷雨过后,但另一类产品也在野外,出现类似情况却很少,很想不通.请各位指导指导,是不是要在电路上做什么保护措施?

网友A:
可能变压器接地不好

网友B:
你们买的是假贷,三凌PLC电源好少出问题

楼主:
假货是不可能的,我们专门查过.PLC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与上位机通过编程口通讯.

网友C:
查其他原因,与PLC质量关系不大。

网友D:
估计接地有问题

网友E:
防雷措施是否做的不好?

网友F:
接地有问题,串压

网友G:
可能是电压过高,加个压敏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接地应该有什么要求?****加压敏电阻具体怎么实施?****能不能请详细告之,在此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