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电机选型方案

楼主(2006-10-13):
小弟现在有一个方案要做:采用步进电机或直流伺服,输出转速为3-50rpm可调(在该范围内运行稳定,噪音及振动小,因为用于医疗,噪音大概在40分贝以内),输出力矩达到5.5Nm,采用24V直流供电,价格在3000元以内。小弟如今扣破脑皮也配不出来,能达到要求,但是价格又太高。本人刚进入这个行业,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忘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A: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受不了

网友B:
个人认为用步进+减速机吧 3000差不多的
伺服的干扰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很大

网友C:
直流伺服没有干扰的问题,但是40分贝的噪音恐怕很难达到,一般在50-60分贝,除非对电机做特殊处理(动平衡 用特殊润滑脂),不知道是否有量 在医疗设备领域 瑞士maxon直流伺服是首选,应该还加上码盘反馈保证速度稳定,如果有一定的量,不含驱动器的话,电机+行星减速+码盘 单价5000左右可以做下来.QQ:149213233

网友D:
我们可以做到,有想法的话,请电:13316925797,0755-89970248

网友E:
为啥要24V直流供电,220不好吗?

网友D:
体积不可能大的。

网友F:
wwww.telbridge.com
0755-27832701
成工
我有进口的东方步进马达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G:
lz应提供控制方式!是用专用控制器还是板卡?或PLC等?

网友H:
你用这个步进电机时做旋转运动,还是加其他的外部结构做直线运动,如果是要做直线运动,可以考虑用步进直线电机,直接说出所需要的推力和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I:
没问题啊,用步进电机+减速机,1。6NM步进电机转速定到250转,1:5减速机,带细分的步进电机在这个速度下,噪声应该不会很大,扭矩可以达到7-8NM。价格3000肯定够用。有兴趣联系我。邮箱: shenyang@bjservo.com 电话:024-23286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