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GB显示器更换

楼主(2006-10-13):
原来的一台CRT显示器坏了,已经不能买到了,想买新的显示器,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市场上的电脑显示器是否可以使用?控制器是15针RGB输出,请求帮助。

网友A(2007-05-18):
视频转换器 >> RGB&RGBS&RGBHV转VGA >> RGB转VGA RGBS转VGA RGBHV转VGA ED-8218

     产品编号: 481911316
产品名称: RGB转VGA RGBS转VGA RGBHV转VGA ED-8218
规  格:
产品备注: RGB转VGA RGBS转VGA RGBHV转VGA
产品类别: 视频转换器

    产 品 说 明

介绍:

1、输入信号有支持:

1、R、G、B、H、V 分离同步 5BNC

2、R、G、B、H+V 复合同步CSYNC 4BNC

3、R、G、B 绿色同步SOG 3BNC

4, Db9头输入/Db15(EGA转VGA,CGA转VGA)

2、信号幅度有两种:

1、标准0.75V信号(标准模拟信号)

2、3.5V TTL信号(CGA\EGA模式)

3、行频:15625-68000HZ、

场频:50-65HZ.

4、图象的调整简单,调整数据可以记忆。

5、体积小。方便安装.

6、功耗低。性能稳定.

7、图象无闪烁、无噪点、边缘无锯齿。高清晰度,最高支持1080P。

8, 支持输入格式 525 (480) / 60i, 525 (480) / 60p, 625 (576) / 50i, 625 (576) / 50p, 720i,720p,1080i,1080p.

9, 支持输出VGA 1024*768

10,支持RS232串口调节,可调上下左右,亮度,比对色彩等

11,支持系统底层软件升级,如非常特殊行场可由RS232升级。

12,说明书与软件请在本站下载。

产品应用:

数控机床显示器 代替RGB类显示器

DCS系统显示器 工作站显示系统,显示。

注塑机用显示器

分析仪器显示器

进口设备显示器

医用设备显示器 B超,显微镜等RGB显示器。

进口仪器仪显示器

FCM SMT显示器 各种SMT显示器。

网友B(2007-08-02):
我公司自主研发的RGB转VGA可将控制设备的RGB信号转为VGA输出信号,将普通的显示器代替工业的显示器来用,价格便宜,可节约不少成本。
公司名称:深圳市益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先科机电大厦926
网站查询:www.e-ding.com

联系人:郁小姐
联系电话:0755-82132191
传真:0755-82132131
QQ:769500980
MSN:debtuu@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