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如何用变频器改三台空压机控制一个储气罐的系统

楼主(2006-10-13):
如何用变频器改三台空压机控制一个储气罐的系统:现机房有两台37KW的螺杆式空压机,一台为22KW,共同对一个气罐,一般情况下运行两台机,负荷大时三台同时开,现用每台空压机都用一个变频器控制,本以为省电的,但实测效果反而耗电,请教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A:
三台变频改为一台,方案类似与自动给水装置的控制方案.

网友B:
不知道这种系统改造后,节电情况怎么样?

网友C:
增加气罐,用PLC控制,做时间段控制,尽量使大功率的空压机少启动,变频器在空压机上使用就是一软启动,不能做变频使用,否则伤害机头。本人设计有PLC控制多台空压机智能并退网控制,来达到节能的目的。它具有可以设置时间开停,过载,故障报警自己停止自动放水等功能。明天开始调试投入运行。大家多交流。alanxiaohefang@163.com

网友D:
广州科盈的朱先生可以帮到你。020-61210777-850/13682225867

网友E:
我正在做一个和你一样的项目,我的方案非常经济,有稳定,有时间我们讨论讨论,我是江阴的,13382281010

网友E:
电话错了,应该是13328150789 王

网友E:
楼主怎么不来了啊!

网友:
变频器是耗能的,只是通过变频器控制达到节能的目的。三台空压机都用VVVF,不经济,因为空压机在一定的转速下是效率最高的,但为了节电,为了保证压力稳定,采用了VVVF。在应用中应取得长期运行数据,应用VVVF去控制调节量,而不是全部。

网友F:
空压机采用变频器不能节能吗? 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空压机采用VVVF可以节能,但很少,它只节省空压机在达到压力时,排空的轻载损耗,但不是全部,因VVVF控制电机不在额定转速下运行,空压机不在最高效率转速下要多耗能。

网友G:
空压机采用变频器绝对能节能,我是杭州金兰达科技有限公司的,
专做节能节电。有需要可以访问网站:http://www.goldland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