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位式控制

楼主(2006-10-13):
请问,在PID智能温度控制仪里的位式控制是什么概念呢》?

楼主:
具体答案已有,请参阅传感器与仪表论坛中的东崎PID温控仪专业术语请教一版。

网友A(2009-03-02):
位式控制是一种非线性控制方法,理想情况的控制量是矩形波。 位式控制分二位式和三位式。 二位式控制只有高位和低位状态,即控制输出只有100%输出和0输出两种状态.当测量值(被控量)小于设定值时,继电器开关闭合,控制输出为100%,即控制量OP处于高位状态;当测量值大于设定值时,继电器开关断开,控制输出为零,即控制量OP处于低位状态。

由此可见它的输出只有两个数值(最大或最小),其执行机构只有两个特定的位置(开或关)。

网友B(2009-04-15):
我们实验室用的是无纸记录仪,也有位式控制,当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用来控制SSR固体继电器的呢?还是同是可以控制4~20mA电流PID输出模块的?

困惑。。。

网友C:
位式控制:   就是输出只要开/关两种状态

一般的回路调节器可以选用三种输出方式:  1>4-20mA模拟量输出; 2>位式输出;  3> PWM脉冲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

买货时,三种只能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