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从站通讯的问题请教,急!

楼主(2006-10-13):
我用的cpu是315-2dp,构成et-200m的从站。在编写程序的时候,从站的数据
可以直接用从站的地址表示么,需不需要特定的内部模块转换才能进行通讯啊?
如果需要转换的话要怎么做那?

在setp7里面有个“communication blocks”,里面有个“FC1”和“FC2”,这
两个模块是做什么用的啊?主从站数据通讯时要用它来转换么?

网友A:
地址可以直接使用,不许转换

网友B:
FC1,2是用来主从站通讯的地址发送和接受用的,具体可以看帮助

网友C:
楼上的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