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智能仪表

楼主(2006-10-13):
需要智能仪表,

一、智能调理通用输入技术,适用于任何热电偶、热电阻、标准电压、标准电流输入信号的采样与转换。
二、可将采集电信号线性转换实际物理量。
三、所有这些设置掉电保持设置
四、供电电源9号、5号电池,直流12V、直流24V,交流220V都可以用。(注意不是三选一)
五、体积小巧
六、带峰值保持功能更好。

网友A:
你需要的这款仪表,标准品很难找到,只能定做。
另外,我们的仪表可以满足:
1、体积小;
2、掉电保持设置,
3、电源9-28VDC,
4、峰值、谷值保持
5、输入信号,TC和毫伏电压信号为一个系列;RTD信号一个系列;输入电流信号一个系列;电压一个系列。

网友A:
外形图
QQ:329360862/13370269729/021-54807896 E-mail:redlion126@126.com MSB: shhonglai@hotmail.com Skype: letsgo1234

网友B:
你这个是标准的万能表了!只能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