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请教专家(如何解决大型吊车在下降能耗制动产生的大电流烧毁电机问题)

楼主(2006-10-13):
工业港大型吊车电动机在下降过程中,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电动机,电动机属能耗制动,在1/2/3/4档时切除电阻,当在第五档的时候重物呈自由落体,此时电动机为发电状态,由直流电产生磁场抵消发电状态产生的磁场,从而实现电动机制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下降过程中产生很大的电流无法消除,就最近几天烧毁了三台电动机!请教有关专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现象我以前也遇见过 主要原因是电机在5档下降时其发电制动没工作 你具体检查发电制动那块控制电路 还有电阻 因现已换工作 没图纸 不然可以更具体的为你分析

楼主:
谢谢指教!我将针对您说的问题进行检查!谢谢~~

网友B(2009-05-06):
广州市龙玥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 联系电话13794361509 QQ731017028 罗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