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师傅知道 电器零位和机械零位的联系,是怎样调整的!

楼主(2006-10-13):
有那位师傅知道  电器零位和机械零位的联系,是怎样调整的!

网友A:
怎么没人回复呀,我也想知道。
^_^大家帮忙讲讲吧。

网友B:
电气零位是用编码器的零角度来定,一般机械的零位都有一个标尺,
调整时,可以把编码器调到零,然后把机械零位对准标尺,你是什么
机器?

网友C:
说得不清楚

网友D:
机械零位是通过限位开关获得的,电器零位是在机械零位的基础上朝一个方向走过一个固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一般是通过参数设定的。

网友A:
谢谢 雨夜的树,yzj7518,两位的解释,是不是应该使电气零点与机械零点重合在一处,然后伺服就会按plc发出脉冲数(对应一个距离)准确动作了,这样理解对吧?

网友E:
理论上讲是对的,但实际你要考虑到机构的装配精度及间隙。而且机构走的距离与所需脉冲数有一个关系公式。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师傅们,我们用的是盒装机,以前电气和机械零位不重合了,电气上的自动下盒功能就不能工作了.把它们重合了还是不行呀?我现在把机械动作调了一下,把编码器一动了一下,自动功能可以了,但两个却不在同一零位上,为什么?我想知道的再具体点,本人是搞机械的,稍微熟点!
 谢谢!有相关的资料可供分享望能提供!

网友F:
我想知道的再具体点
我也想知道得再具体一点:自动下盒原本是怎么工作的;不工作了是什么现象;不在同一零位是如何体现的;误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