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师傅知道 电器零位和机械零位的联系,是怎样调整的!

楼主(2006-10-13):
有那位师傅知道  电器零位和机械零位的联系,是怎样调整的!

网友A:
你说的我没有怎么明白,
据我所知的零位保护指的是机械起动前,操作开关必须在零位以保证电器上的零位继电器工作并实现自锁,并通过自锁触点供给操作电源——也就是说机械起动前必须在零位控制线路才有电源,才能够工作,这样一来可以保证操作开关不在零位时的忽然加电而引发的事故。

网友B:
      带电子测量放大电路并由指针式仪表显示的仪器,会有电器零位和机械零位的调整问题。在仪器未通电的情况下(按仪器要求垂直或水平放置),若指针不是指在零刻度线处,就要通过调整指针式仪表面板上的机械零位螺钉,使指针指在零刻度线处。将仪器通电稳定后,输入对应的“零”信号或“满”信号,通过调整零位电位器或满刻度电位器,使指针指在零刻度线处或满刻度线处。

楼主:
 我们公司有太包装机,自动下盒的功能没有了,只能手动!这是不是电器零位和机械零位不在同一零位上!

网友C:
一般先调整机械零位,固定好后再调整电气零位了。我们用的风机电动执行器都是这样调的,大概是一个意思吧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机械零位与电气零位是对应的,机械零位是直观的指示,机械零位在零位时同时电气零位也在零位,电气零位主要是在所有电气设备在运行前必须在正常不动作状态下才能使零位继电器工作并实现自锁,启动控制电源,保证在设备运行时突然停电而操作开关没有返回突然来电时不能启动控制电源,从而保证机械运行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