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PLC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6-10-13):
请教高手如下试题,不胜感激!!!
编程题:
准备一台小型PLC和变频器(型号自定)、一台三相异步电机及必要的安全防护和启停按钮完成线路设计和程序编辑,实现一下功能(变频器需给出主要参数):
A方案:
1、 按一下启动按钮,三相异步电机以30HZ反转,变频器加速时间设为3秒;
2、 再按一次启动按钮,三相异步电机按20 HZ正转,变频器加速时间设为5秒;
3、 在按一次启动按钮,三相异步电机以50HZ正转,变频器加速时间设为3秒;
4、 电机速度达到50HZ以后,运转20秒自动停机,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设为5秒;
5、 在上述任意过程中,按下停止按钮电机停止但记忆先前动作;
6、 在上述任意过程中,按下急停按钮恢复到初始状态。
B方案:
1、 按一下启动按钮,三相异步电动机以30HZ反转,变频器加速时间设为3秒;
2、 延时20秒后,三相异步电动机按20HZ正转,变频器加速时间设为5秒;
3、 再延时20秒后,三相异步电机以50HZ正转,变频器加速时间设为3秒;
4、 电机速度达到50HZ以后,运转20秒后自动停机,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设为5秒;
5、 在上述任意过程中,按下停止按钮电机停止但记忆先前动作;
6、 在上述任意过程中,按下急停按钮恢复到初始状态。

网友A:
不会又是大学里课程设计的题目吧!

网友B:
你老师出的题啊?电机突然从正转30HZ到反转20HZ?

网友C:
用变频器多段速控制功能

楼主:
希望哪位好心人能给出答案啊,再次感谢!!!

网友D:
多看手册,动手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E:
用多段速,总共三种速度,用三个I/O口,另外再加一个正反转的控制信号,再用一个I/O口,加减速曲线都是50hz对应5秒,所以一种曲线就可以,总共用4个数字I/O口,其他就是PLC的逻辑编程了

网友F:
这种做法比较直接,最好选用有两个加速度曲线的变频器
另外也可以用通讯来做

网友G:
对不起,我也不会!!!!!!!

网友H:
plc用三个输出口,一个为反转信号,其它两个分别为一段和二段转速信号.然后分别设一下正反转的加速时间,就可以了.
plc的程序应该不难,你就自已想一下吧!
你的第二个方案应该实际一点,第一个方案由正向转换的时候可能变频器会罢工的.

网友I:
很多PLC加变频器多速段功能可以实现的,也可以用通讯来做。

网友J:
这是不是在玩呀!?加速时间只有三秒,从反转到正转加速时间也只有五秒,很容易形成过流的,变频器应该选大一个级别的。用恒速方式就能完成,对应西门子PLC:Q0.0作为正反转信号,Q0.1,Q0.2作为恒速选择。例如:ABB变频器可以选择默认应用宏,很实用。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朋友,这个问题已经在SEIMENS论坛上得到很好地解决《求助:PLC对变频器的控制>>,希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楼主:
应该是SEIMENS上的《请教高手一道编程题〉〉

网友K:
这很容易嘛!但同一个功率的变频器带同一的功率的马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很容易罢工哦!而且你的变频器要有两段速度的设定功能哦!

网友L:
用多段速度控制,你现在好象是教师给学生出的题啊,加减速时间太短了,用在实践上是不行的

网友F:
关键还要看负载

网友M:
用多段速控制或者用RS-485接口控制都可以,加减速时间3s没关系,变频器加一个刹车电阻,你把加减速时间设为0.5s都没关系.

网友N(2006-11-29):
向这种试题和实际相差太远了,不过可以放松一下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