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道编程题

楼主(2006-10-13):
请教高手,不胜感激。题目如下:
准备一台小型PLC和变频器(型号自定)、一台三相异步电机及必要的安全防护和启停按钮完成线路设计和程序编辑,实现一下功能(变频器需给出主要参数):
A方案:
1、 按一下启动按钮,三相异步电机以30HZ反转,变频器加速时间设为3秒;
2、 再按一次启动按钮,三相异步电机按20 HZ正转,变频器加速时间设为5秒;
3、 在按一次启动按钮,三相异步电机以50HZ正转,变频器加速时间设为3秒;
4、 电机速度达到50HZ以后,运转20秒自动停机,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设为5秒;
5、 在上述任意过程中,按下停止按钮电机停止但记忆先前动作;
6、 在上述任意过程中,按下急停按钮恢复到初始状态。
B方案:
1、 按一下启动按钮,三相异步电动机以30HZ反转,变频器加速时间设为3秒;
2、 延时20秒后,三相异步电动机按20HZ正转,变频器加速时间设为5秒;
3、 再延时20秒后,三相异步电机以50HZ正转,变频器加速时间设为3秒;
4、 电机速度达到50HZ以后,运转20秒后自动停机,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设为5秒;
5、 在上述任意过程中,按下停止按钮电机停止但记忆先前动作;
6、 在上述任意过程中,按下急停按钮恢复到初始状态。

网友A:
这还要高手编呀。。。

网友B:
连我这样的低手都能编出

网友C:
是呀,这哪要高手出马呀,我这个菜鸟都能搞定了!

网友D:
高手真不少啊!

网友E:
我也能编,可能要二个小时

网友F:
嘿嘿,好无聊的试题哦.学校老师出的题目吧?估计那老师也是快退休的老教授了吧?老人家一直在教学一线没出去赚过外快吧?

网友G:
简单的要命 ,还拿来献丑

网友H:
看样子是课程设计!

网友I:
不要嘲笑人家,一群眼高手低,自以为是的家伙

网友J:
相互学习,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解决思路拿出共享一下,简单的命题但是思路不简单。

楼主:
我看没有一个人拿出解决办法呀,只知道吹牛!!!

网友K:
1.先说明此题目是否为毕业设计的题目
2.说明您所使用的PLC品牌以及变频器品牌
3.您是打算用PLC通讯控制还是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

楼主:
首先感谢lesing的关注!!!
1、 这是电工考试的练习题;
2、seimens或者omron的PLC都可以,变频器为cde1100等可设置多速度、多加速时间的,因此不需编模拟量的速度输出;
3、用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速度变换
     再次感谢!!!

网友K:
不好意思,要完全编好这段程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我对你说的cde1100变频器不熟悉,所以要先下载cde手册,看明白后,才能知道如何去进行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比如如何设置加减速时间。。然后才能帮你编写程序。不知你的程序是否着急。

网友L:
应该不是太难,里面的好多步奏可以用三菱的变频器直接动作,

楼主:
to lesing:
  甚为感谢!我也不是很着急,但如果能够尽快的话更好,因为我们23号就要考试了,先谢了。

网友M:
不用PLC都能搞定.

网友N:
有点类似单按钮启停,看着简单但做起来还是要动脑子的。我很欣赏这样的题目。

网友O:
不要过于自大,这样的问题是简单,我相信这里的各位都能完成,但你能说你的程序结构合理吗?我看过德国毛子写的程序,往往是类似于这样简单问题他们能做的非常好,同样的功能他们能做我们也能完成,但我们就没有老毛子的程序结构好,结构不好往往决定了系统是否能长久稳定,精确运行。
一家之言欢迎拍砖!

网友P:
记忆先前动作 怎么做

网友Q:
是否用到通讯?

网友R:
如果用自己熟悉的PLC和变频器,上面的技术要求不难实现的

网友S:
我对变频器不通啊~~~

网友T:
编程到是不难,但我只熟悉三菱的PLC,变频器用安川或博士力师乐的行吗?别的同仁,如有比较好的,不如发上来看看。大家互相参考一下。

网友U:
我用三菱的编了个程序,变频器减速时间直接在PLC里面用斜坡运行命令。如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U:
程序如下:

网友U:
补充一点,上面的加减速时间需要用到模拟量模块。献丑了,上面程序算是较简单的了,但也要花点时间去想,嘿嘿,要知道偶已经半年没接触过PLC了。

楼主:
to
lyq,非常感谢你,但我不太懂三菱的语句,要是用siemens 或者omron编写的就更好了

网友V:
0.00 启动
0.01 停止
0.02 急停
10.00 正转
10.01 反转
10.02 20HZ
10.03 30HZ
10.04 3S
变频器默认设置为50HZ;5S
LD 0.00
DIFU 200.00
LD 200.00
OR 200.01
AND NOT 201.00
AND NOT 200.02
AND NOT 200.03
AND NOT 200.04
OUT 200.01 30HZ 反 3S
LD 200.01
AND 200.00
OR 200.02
AND NOT 201.00
AND NOT 200.03
AND NOT 200.04
OUT 200.02 20HZ 正 5S
LD 200.02
AND 200.00
OR 200.03
AND NOT 201.00
AND NOT 200.04
OUT 200.03 50HZ 正 3S
AND 201.01
TIM 000 #18 20HZ到50HZ只要1.8S
LD T000
OR 200.04
AND NOT 201.00
OUT 200.04
AND NOT 201.01
TIM 001 #200
LD 0.02
OR T001
OUT 201.00
LD 0.01
OR 201.1
AND NOT 201.00
AND NOT 0.00
OUT 201.1
LD 200.02
OR 200.03
OR 200.04
AND NOT 201.01
OUT 10.00
LD 200.01
AND NOT 201.01
OUT 10.01
OUT 10.03
LD 200.02
AND NOT 201.01
OUT 10.02
LD200.01
OR 200.03
AND NOT 201.01
OUT 10.04
END

网友V:
只是愚见,请教各位都能发表上来,让我们彼此学习

网友U:
是啊,大家都来发表发表,各抒已见啊。
TO:hangzhou,最好能把梯形图发上来,直观一点,也方便同学们学习。

网友W:
是啊,能够让我们学习学习

楼主:
to hangzhou
太感谢你了,很好的解决了记忆的问题,原来我的打算是用移位寄存器或者加减计数器,看来这是一种简单明了的方法。另外,这个程序,可能需要加按钮防抖动计时器,还有,我接触的cde1100变频器也可以设置多个加减速时间,所以不用考虑把3秒转换为#18;第4步还可能用到变频器速度(50HZ)到达信号。
最后,再次感谢HANGZHOU,让我学到很多东西,谢谢!!!

楼主:
另外,可能需要加一个变频器使能信号,当然这只是完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