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80KW电机的电器选择问题

楼主(2006-10-13):
本人在改造一起重机时,在老的控制系统上看到的电器是这样的,主电源定子电路控制接触器是CJO-150的,转子回路控制接触器用的是CJO-75的。
相关参数:
电机型号为YZR2 71-10-80KW, Y接法,定子电流171A,转子串电阻起动调速。
我的问题是转子回路的接触器是否过小、!

楼主:
和位高手,不宵回答吗

网友A:
电机的转子电流是多大啊?在起重机一类设备上,都有电源接触器,不做控制用,是为在紧急情况下切断电源用的,一般选用大于主回路接触器电流一挡。绕线电机转子电流不同型号其值不同,看看铭牌或实测一下。

网友B(2008-09-19):
转子电流都不知道怎么说转子回路的接触器选得过小呢?

网友C:
150A的接触器太小了,最少要200A以上。

网友D:
查了一下手册,没有你说的那种型号的绕线电机,

但是,可以知道应在75KW左右的电机,一般,正反、单相制动的接触器用250A的,

三级、四级加速接触器和正反接触器一样大,250A

一级、二级加速接触器可选小和铭牌上转子电流差不多即可,即160A

网友E:
一般这种电机的定子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2倍。就是选施耐德的接触器我选的话都得选LCI-D300Q5C  我认为是小了

网友F:
我估计,以前的设计的参考Ith(发热电流)来设计的.而且以前的东西,本身的质量是很好的.现在你还这样用难说.

网友G:
150的,实在是太小了,小心粘死.

网友H:
同意以前的东西质量好,准确的说是触头,灭弧罩材料好,老式的150A的接触器体积都很大,每相触头,灭弧罩,衔铁都是独立的,晚上起重机运行时,能看到弧光噼里啪啦的往灭弧罩外四溅,但接触器故障率不算高.现在已改成PLC+常规控制了,主接触器用的施奈德的,好像是400A的.看来搞电气设计的对现在的电气产品都缺乏信心,余量放得那么大.又应验了那句话,东西还是老得好,包括情人,呵呵!

网友I:
150A的接触器太小了!

YZR2 71-10-80KW?  怎么有这种型号的电动机?

网友D:
的确没有这种型号的绕线电机,先查明情况再说

网友J:
71-10应该是最老式的电机,JZR型的

网友K:
该型号电机有,CJO_150,该配置可以用,但是250A使用寿命能够更长些.起重机工作最多使用的是鼓轮调速器(控制转子电阻接入大小来调控转速)如不调控速度,可将转子滑环3个螺丝短接使用.

网友L:
最少选250A的,要是你不嫌价格高选400A的更好。

网友M:
最少选250A的,要是你不嫌价格高选400A的更好

网友N:
最少选250A的,选400A的更好

网友O:
最少选250A的,要是你不嫌价格高选400A的更好   做工作要安全第一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最少选250A的,要是你不嫌价格高选400A的更好   做工作要安全第一

网友Q:
这个有没有什么公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