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与PLC通信原理!!!

楼主(2006-10-13):
请问哪位大大大哥有触摸屏与PLC通信原理的资料,请给小第一份,首先谢了!

网友A:
触摸屏与PLC的通讯原理,就是按照PLC的通讯协议去读取(当你监视pLC的某个装置时)PLC的装置对应的通讯地址,当时用人机去设置/修改PLC某个装置时,人机就按照PLC的通讯协议发送一笔写的命令。

KFC???

楼主:
TO LESING:
          老大,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吗?小第是个新手!

KFC???

网友:
什么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