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用久后为什么会在有的部位出现死区??

楼主(2006-10-13):
触摸屏用久后为什么会在有的部位出现死区??就是去按以前按上去有反应的部位现在却没反应了~~请问这是里面什么元件坏了啊??

网友A:
应该就是屏上的敏感元件损了吧

网友B:
这是触摸屏的一个弱点。建议改用带按键的屏。 如图示。

网友C:
想问一下是什么品牌的屏?

楼主:
AB公司的!!

网友C:
AB的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用了几年了?什么环境?

网友D:
什么屏 出问题也正常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KFC???

网友:
没有电压了

网友E:
是不是触摸位置偏移了?

网友F:
时间久了,元件坏了,该换新的了,修修也管用了,质量都这样了!

网友G:
错摸显板坏了。

网友H:
我用西门子MP370也一样,买的时间是两年,用的时间没超过两个月,因为我的机器还没卖.我正头疼此事,我接手这几个月,看着它不行,气晕了.

网友I:
这种现象是在触摸屏的表面有一层膜,膜中间加的有电极,有可能是线断了,换一块膜就好了,一定要看好膜的线是多少根,如果错了就没用了.如果需要我们公司可以做.但是这种现象是指一个点的情况下,但是如果是一片的话就是电源的事情了,如果还是处理不了我们可以电话交流.或者加我的QQ545490297

网友J(2006-11-21):
我用西门子MP370也一样,买的时间是两年,用的时间没超过两个月,因为我的机器还没卖.我正头疼此事,我接手这几个月,看着它不行,气晕了.
-------------------------------------------------
西门子的东西不能用啊!过保后,修的费用可以买一个新的了!功能满足的情况下,还是用国产的吧!

网友A:
是啊,用国产的。上次用的深圳股市eview的,他们的售后服务很热情。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屏在一段时间之后,触摸点会漂移

网友A:
大家觉得什么屏性能稳定些,推荐推荐。

网友K:
WeinView触摸屏性价比比较高!稳定性不错!

网友L:
我想触摸屏控制的系统速度不会要求太高,工况也基本不差,用国产的一般可以完全可靠实用。性价比比较高!稳定性不错!

网友M:
现在的触摸屏一般都是电阻式的,而且以四线电阻的居多。所以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用的时间太久,触控面板的线断了,我们以前的一个客户,用了几年的屏,经常按的部位都模糊了,最后换一个触控面板就OK了。

网友N:
不太明白

网友O(2007-01-06):
触摸屏是有寿命的,不同的品牌同一部位,触摸次数是有限制的

网友P:
  小问题,触摸屏坏了可以用国产的代替,效果还不错哪,即经济又实惠,有问题可以联系我13472698219

网友Q:
小问题,换个触摸板

看看!

网友:
屏坏了,修啊?

网友R:
触摸板的寿命最长有多久?

网友A:
 windows79:
  WeinView触摸屏也用了,但是它的显示比较慢。我用屏读PLC内的一个连续变化的数据,显示的时候数据的更新显示有很大的停滞。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用的PLC是欧姆龙的,CP1H,CJ1M的都用,RS232的通信。

网友S:
屏坏了换个触摸板

网友T:
三菱的F940的屏有么?

网友P:
  SIEMENS.TP触摸屏,OP面板.本人全部都有
   任何触摸屏上的触摸板坏了,本人都可以改装
  联系:13472698219

网友U:
校正屏幕即可

网友V:
TOenzyh
和传送的速率是不是也有关系,波特率高点,会不会快点呢?还有PLC的程序太大的话,他自己的数据更新也会慢的吧,你先把PLC在线监控看看吧,如果发现HMI的数据的确跟不上PLC的数据,那就是HMI的问题了.

网友W(2010-04-22):
TP人机界面反应慢,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X:
常用键能外接尽量外接按钮之类的来实现,别啥东西都放里面,外观好看但不耐用,再好的屏都经不起天长地久的按,2楼那附带的键更是不好使,那屏倒是好东东

网友X:
TP是谁家的,天任的?

网友Y(2010-10-26):
触摸屏里的触摸板都有寿命的,属于消耗品。会老化,灵敏度降低,漂移,点击数到一定程度也要更换!更换一块就好了!

专业批发各种型号触摸板,维修各种型号触摸屏!QQ:397331075   TEL:15322252751

网友Y:
引用 网友H:
关于我用西门子MP370也一样,买的时间是两年,用的时间没超过两个月,因为我的机器还没卖.我正头疼此事,我接手这几个月,看着它不行,气晕了.

MP370更换按键面板就可以了!

专业制造、批发西门子各系列按键面板,MP370,OP27,OP270,802S,802C,802SE等等

QQ:397331075 TEL:15322252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