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关于余热锅炉两级减温的控制

楼主(2006-10-13):
(无正文)

楼主:
我们正在设计一台余热锅炉,要求主蒸汽温度采用两级减温控制,请教如何实现?

网友A:
你问的都是非常专业的,两级减温控制,一个是减温水喷淋,还有一个?

网友B:
您好,我是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赵明利工程师,关于此问题:先得搞清楚减温器的目的是防止减温器后的再热器或过热器的超温; 所以两级减温控制应各控各的,当然前面的减温控制会影响后面的减温控制,如用我公司的DCS产品,我们免费解决此问题
控制系统冗余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autoyx.com/

网友C:
请autoyx.com不要在这里卖药

网友A:
一个是减温水喷淋,二再热器减温水喷淋

网友D:
指的应该是减温水的串级控制吧?
第一个粗调
第二个细调
减温水和再热减温都分两级了
怎么扯到一块儿呢?

网友A:
看来我联系错了,你说的是MCS。这个我有,改天把图法上来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两级减温是指在过热器1和过热器2之间设置一级喷水减温;在主蒸汽出口设置二级喷水减温;
在一般工况时机组采用一级喷水减温控制主蒸汽出口温度,二级减温不用;
但在特殊工况时机组正常运行,需要主蒸汽温度更低(正常温度为540度,特殊工况需要360度左右),如何实现其控制?

网友E:
建议斑竹开一个广告专栏,以方便大家!!这样也省我们老看他的广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