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为什么485串口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06-10-14):
我的系统是PC104支持485接口,在DOS下用Turbo C编程,采用232串口时可以接收数据,为什么采用两线制的485接收不到数据?请高手指点。
接收部分程序如下:
while(1){
cc=inportb(0x3FD)&0x01;
if(cc!=0){
cm=inportb(0x3F8);
break;
}
}

网友A:
请查看一下你的串口的配置,16550的485 auto的寄存器最好设上。这样在发送结束后,485自动切换回接受状态。
另外这样的代码最好采用中断方式,你可以找本x86的书。

网友B:
用调试助手测量一下硬件?

网友B:
用中断采样,加一个采样缓冲区。
采样放缓冲区,再从缓冲区读数据
这样一来结论清晰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