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104的485串口接收不到数据?急!

楼主(2006-10-14):
我的系统是PC104支持485接口,在DOS下用Turbo C编程,采用232串口时可以接收数据,为什么采用两线制的485接收不到数据?请高手指点。
接收部分程序如下:
while(1){
cc=inportb(0x3FD)&0x01;
if(cc!=0){
cm=inportb(0x3F8);
break;
}
}

网友A(2009-06-18):
建议查一下主板使用手册,是不是必须需要使用地线才可以呀!

网友B(2011-03-02):
楼上有理,但最主要的问题是板上的"485"没有真实的物理485芯片,采用了“仿真”,很多时候都不是很稳定,即使有时通讯能正常。

建议采用232、485转换器或485卡

网友C:
PC104上对COM口设置的是什么?不要您设置成232但是使用485来接收数据,这样无论如何也无法进行通信的啊。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存在,或者看下485线的长度以及系统对485的要求和A/B位的接法,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