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产品
求助,关于安全栅匪夷所思的问题

楼主(2006-10-14):
P+F KFD0-SCS-EX1.55用在盐酸配横河CS3000 系统使用半年后间隔出现单个测量回路不能正常的情况,安全栅输出侧带负载时电压只有8V左右,导致现场变送器不能正常工作。有时将安全栅输出侧断开再接入后正常,但时间不长又会出现相同故障。有时再接入后也不能正常,通过对问题安全栅的检测它好像也没有问题。输入电源由外供电24V DC 20A西门子开关电源供电电压正常,安全栅输入侧的电压正常。对现场电缆绝缘测试正常,现将安全栅甩掉正常。仪表系统单独接地。
有没有那位同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这种情况多半是安全栅内部线圈故障,我曾经遇到过差不多问题。 24V供电端子断开后能够安全栅输入测电压为10V左右,输出测 19V左右,这样的话在外部供电不成闭和情况下, 19V的电压仍驱动现场变送器工作,后来检查安全栅内部线圈 缠绕不规则导致变压过高所致,换 安全栅后问题解决。建议你检查下安全山或更换新的

网友B:
楼主用的是输入式安全栅,这类隔离栅的回路压降一般小于5V,看楼主的叙述安全栅上的压降已经达到十几伏了,导致输出的电压只有8V,使变送器不能正常工作。
赞成楼上对这种情况的分析方向,但是否是线圈故障不敢妄断(“有时将安全栅输出侧断开再接入后正常,但时间不长又会出现相同故障”)。

网友C:
检查去仪表现场的回路,
看线路过程中是否有问题,
感觉不太象是安全栅的问题,
要说是现场反馈回来的干扰,
似乎也不可能.
P+F 的东西还不错,按道理也不会出现问题
糊涂了!

网友D:
楼主说的现象比较模糊,是否绝缘有问题。还有变送器的绝缘是否进行检查,导线的绝缘是否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