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和SIEMENS MM420通过USS的通讯

楼主(2006-10-14):
各位大虾:请问一个问题,现在需要通过上位人机使用宏指令和西门子MM420通讯,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和当前频率的修改。测试时,我选择读取P0700里的数值,发出的指令代码为:020A0112BC000000000000AF,但是没有回应,请问哪个地方出现问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你所发送数据的BCC校验码错误!应该为A7

网友A:
另外在您使用上位机与西门子MM420变频器通讯控制MM420的启动/停止以及运转频率时,注意需要设置MM420的一些参数(与通讯相关的P0700、 P1000等等)。

楼主:
谢谢lesing回复。西门子的变频器手册说明校验值是异或检验,我是用操作系统附带的计算器来计算异或检验值,算出来是AF,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指点

楼主: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是我在计算校验值时没有把头码和长度包括在内,谢谢!

楼主:
TO lesing:siemens USS 协议,中间有PKW区和PZD区,是不是相互独立的,就是如果要读写频率,只要操作PKW区,PZD区长度为0;相反,如果要控制启动/停止,只要操作PZD区,PKW区长度为0?

网友A:
TO:一点意见
正如你所说,PKW区和PZD区是相互独立的。如果只操作PKW区时,可以将PZD区的长度设置为0,同理,如果只对PZD去操作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运转频率,可以将PKW区长度设置为0

网友B(2011-04-17):
各位好    我想问下三菱plc用RS485与西门子mm420通讯 该怎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