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800f的问题

楼主(2006-10-14):
初次接触ABB的DCS,如果AC800F损坏但工程师站及操作员站均已做好备份,换一个新的AC800F能否正常工作,还是需要配置GSD文件?正常运行的AC800F如何备份GSD文件?

网友A:
换一个新的AC800F就能正常工作,还是不需要配置GSD文件但是地址什么的还得配置,还有就是程序得重新下装了

楼主:
谢谢!不过程序得重新下装是什么意思?

网友A:
DCS 的性能就是只能程序下装不能上传,以前在老控制器更换后程序已经不存在了。安装新的控制器就要重新下装到控制器中了。

网友B:
先把新控制器的地址设好,然后下载EPPROM,这时候千万不能停电,再下载控制程序到控制器

网友C(2008-06-03):
这时候千万不能停电

停电会怎样?

网友D:
下载EPPROM时停电,AC800F要返厂的.

网友E:
安装UPS冗余电源,一旦主电跳电,UPS自动切换能保持6小时左右的电量,在这6个小时以内什么工作都可以顺理成章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