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ssr控制燃烧器的问题

楼主(2006-10-14):
温控仪表输出ssr:input impedance under 10k ohm
我该接何负载,ac220v的接触器(继电器),还是ac380v的接触器(继电器),我想控制燃烧器

网友A:
‘输出ssr:input impedance under 10k ohm’有误

楼主(2006-11-15):
周公能说明白点嘛呵呵,这方面不太了

网友B:
input是输入,要找OUTPUT,ac220v的接触器还是ac380v的接触器要看温控仪表输出方式,如是开关输出耐压>500V,2个都能接了.

楼主:
楼上的没明白我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