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路模拟量信号输入两个显示仪表可不可以

楼主(2006-10-14):
我想把一路1-5V电压信号同时输入两块显示表,或者同时输入显示表和一块A/D转换模块
请问各位高手,这样做行不行
行的话精度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取电压信号,并联是可以的。不影响精度。
只是输出信号的驱动能力,够不够的问题。

网友B:
 日月剑-红狮: 说的对

网友C:
电压没问题,电流精度有问题

网友D:
一般需要电压输入的仪表或AD转换器,输入阻抗都很大,对一路信号输入到两个仪表不会影响精度。但为了保险,最好查一下仪表和AD转换的输入阻抗。
如果是电流信号可以把两路信号串起来。这时,要求各个接收信号的设备输入阻抗要小。

网友E(2008-04-03):
是电压信号的话就没有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了,很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