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钎焊机稳压电源

楼主(2006-10-14):
各位同行你们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使用高频钎焊机是,是不是都加了一个外部稳压器?我想如果不加外部稳压器能不能在330V~430V之间自动稳压,保证输出能在10000V电压。请各位多多给一点意见!

网友A:
330V~430V之间
电压波动太大了!
100V[/b]
最底才330V
一般稳压器很难达到要求

为何电源电压波动如此大?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什么办法能保证在330V~430V不用外部稳压器,但一样能使输出稳压,就是说由触发电路板来控制输出稳压,如果有这样的控制电路板是不是很好用,和节能了。因为外部稳压器毕竟是一个电能消耗品,没有它不就更好,请各位有用过高频(高周波)钎焊机的同事发表一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