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OFFICE GOUDINO环锭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06-10-14):
意大利OFFICE GOUDINO环锭机故障案例
一台环锭机落纱时用控制屏手动控制钢领板下降功能时,钢领板SIEI AXPACT伺服器指示灯报过流故障,怀疑是钢领板不灵活有异物卡死,断开伺服器的负荷空载试车时发现伺服电机转速不正常飞车,分析故障可能是反馈单元编码器有问题,检查连接信号线发现其中一条在接头处断裂,焊接后试机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A(2007-04-23):
我是做西威变频,伺服传动的,你能告诉我你的电话吗?我的邮箱yinjie201814@163.com

楼主:
07567711111-6106

楼主(2007-06-02):
环锭机的MOELLER PLC有问题了,正常生产中停车就无法开机,检查后发现PLC的电源跳闸其中一输入电源端内部短路,很奇怪的故障。

楼主:
拆开检查发现一个1.5KB33CA快速抑止二极管坏了,由于没有备件暂时拆了不用,通电正常。
但指示灯第三个亮NOTE READY,意思是CPU严重出错或用户程序出错。
今天收到新PLC,安装后停机按钮竟然不起作用啊,无法停止设备呢,晕!
后来把记忆卡插到修好的PLC来使用又可以了,还真奇怪?

楼主:
问过厂家工程师,听说也有过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