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wido和英威腾chf的modbus通讯

楼主(2006-10-14):
最近配了一个小方案,里面有twido和英威腾chf的modbus通讯,但是在做试验的时候老是连不上去,急需知道twido的程序应该怎么写?

以前做过不少twido跟其他变频的通讯,但是英威腾的似乎和abb和schneider本身的变频不一样.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有实例最好,可以发我的邮箱:lzcai@vip.sina.com 万分感谢

网友A(2006-11-13):
MODBUS吗?国际标准协议,原来我也不会,主要是碰到CRC校验的问题了,哈哈,只有RTU模式吧!
当时我用的是汇川的变频器,也是用的MODBUS通讯,后来就找汇川的技术支持,呵,那些技术支持还是比较厉害的,没一个小时就给我发了一个CRC校验码的程序,立马就解决了问题.
你可以找英威腾的工程师要一个啊,他们的技术支持应该不赖吧!
说实话,汇川的技术支持水平都是比较高的,有很多熟悉各种PLC,附加服务价值高,没说的.

网友B:
CH系列变频器都内置了MODBUS协议,支持RTU/ASCII两种通讯模式。
如楼上的老兄所言,RTU模式里的CRC校验比较难,但只要知道编程结构就不难,我用过西门子的,只需要十句就可以写完CRC校验。如果通讯数据量不大、通讯时间上要求不严的话,我建议楼主用ASCII模式,因为这种模式的收发控制更简单,LRC校验也容易编写。

施奈德的twido我不熟,不可能在一小时内编出MODBUS协议,我想看懂说明书都要一天的时间吧。不过我知道Modbus协议就是施奈德旗下的MODICON公司推出的,施奈德的twido应该内置了MODBUS主/从协议,哈哈!

如果还没通讯上的话,楼主可以随时电话联系我,我是英威腾公司福建省泉州办事处的销售工程师兼技术支持  小周,电话:0595-22513623

网友B:
建议楼主下载一个“COMMIX”串口通讯软件,然后通过计算机串口(加一个232转485接口)监视twido和CHF变频器的通讯数据,这样就能很容易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恩,LRC就是加起来就再求补就好了.确实比CRC来的简单.
不过我不赞同楼上兄弟所言,看懂个MODBUS协议还要一天的时间.
倒觉得,COMMIX这个工具还是比较好用的东西

楼主:
谢谢,周兄
我也经常去泉州,如果到泉州方便的话,可以聊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