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06-10-14):
一点心得,和大家分享!
一. 如何用组态王设计一台设备的状况(无备妥、备妥、中控运行、机旁运行、故障)显示和控制设备的运行? 设备状况由三个变量决定:备妥显示DI、运行显示DI、运行控制DO
无备妥:备妥显示DI=0&&运行显示DI=0&&运行控制DO=0;
备妥:备妥显示DI=1&&运行显示DI=0&&运行控制DO=0;
中控运行:备妥显示DI=1&&运行显示DI=1运行控制DO=1;
机旁运行:备妥显示DI=0&&运行显示DI=1运行控制DO=0;
故障:除了以上以外的三个变量的其它组合。
如果组态王点数够的话,用一个内存整数变量连接动画连接中的填充属性来显示上面的五种状态,例如;0表示无备妥,2表示备妥,4表示中控运行,6表示机旁运行,8表示故障,然后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中将以上的五种情况编写进去,最后用动画连接这个内存整数变量。这种方法是运行速度较快,但每台设备要浪费一个点。
另一种方法是:用五个圆圈以不同的颜色代表五种状态,然后每个圆圈用动画连接,用显示或隐藏属性来显示或隐藏该圆圈,这种方法是用了大量的动画连接,会造成画面更新速度下降。
设备控制在动画连接中连接离散量输入(运行控制DO)就行。

二. 组态王采集数据速度非常慢的解决
组态王采集数据速度非常慢的原因有很多,但解决的办法:
1, 用尽可能高的通讯速率通讯。
2, 设置运行系统的基准频率不能太低,一般为100-500ms,太低会欲速则不达,采集速度反而会较慢。
3, 删除不用的变量,组态王运行时会扫描每个变量,并按每个变量的采集频率采集数据,不用的变量会使运行速度降低。
4, 变量的采集频率不能太低,有这样的例子:一个工程200多点,采集频率都设为10ms,结果数据采集速度反而大幅降低,所有数据要5--10更新一次。不需要很快更新的变量如一些开关量,采集频率可设为500-1000ms。
5, 特别要注意的是:只写变量的采集频率一定要设为0,否则会造成数据更新需要10多秒的情况。
6.少用连续运行的动画,及过渡色,点位图等.

楼主:
三,通讯时断时续问题
用组态王做的工程,和下位机PLC通讯,刚开始时还可以显示数据,过一会通讯就时断时续的,不时显示????,到最后干脆全部只显示???而不显示数据了.
    原因是:组态王中的I/O量在PLC中的地址有冲突,如不同的变量在PLC中用同一个寄存器地址100001!!!

网友A:
谢谢,尤其是采集频率的论述!

网友B:
TO 楼主:
偶以为“采集频率”应当为“采样周期”,你以为呢?
采用“采集频率”,看得怎么都觉得好别扭。。。

网友C:
没有开发锁是否可以?

网友B:
那就进入演示方式吧,就2小时就关闭,只能用于学习。

网友D:
运行系统的基准频率最低为55ms吧.

网友B(2006-11-14):
运行系统的基准频率最低为55ms。

网友E(2007-03-12):
很好的经验!很详细!支持!

网友F(2007-07-05):
我支持组态王。

网友G:
新学组态,有愿意指点下的大侠,一起交流学习的+++QQ 86393382

楼主(2007-12-17):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10-01-05):
自己的心得,顶!组态王,是好软件,大家支持!!

网友H(2010-06-19):
• 组态王:组态王通用版、组态王电力版、组态王英文版、组态王NetView版本、组态王WEBServer版本、组态王嵌入版、组态王OEM版本、软逻辑KingAct、工业实时数据库软件(未发布)、组态王professional软件 工程管理 画面制作 报警和事件管理 报表系统 丰富的控件 多种数据交换功能 通讯系统 安全系统 网络功能 冗余系统 Kingview 6.53 kingview 7.0 国内组态软件首选,
重庆 贵州 联系人:冯先生(18680807643)QQ:272468550

网友I(2010-09-15):
楼主说的两个问题,我正遇到,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J:
我想请教一下:什么是组态王OEM版?

网友H(2011-12-06):
组态王:组态王通用版、组态王电力版、组态王英文版、组态王NetView版本、组态王WEBServer版本、组态王嵌入版、组态王OEM版本、软逻辑KingAct、工业实时数据库软件(未发布)、组态王professional软件 工程管理 画面制作 报警和事件管理 报表系统 丰富的控件 多种数据交换功能 通讯系统 安全系统 网络功能 冗余系统 Kingview 6.53 Kingview 6.55 kingscada scada软件   国内组态软件首选,
重庆 贵州 联系人:冯先生(18680807643)QQ:272468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