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报警代码

楼主(2006-10-14):
那位有MITSUBISHI MR-J2S-20CP放大器的报警说明!我们机器上有“AL-90”。我不明白他代表什么意思!请赐教

网友A:
MITSUBISHI MR-J2S-20CP放大器没有AL-90的报警说明,
确定是AL-90的报警吗?

网友B(2008-06-28):
是真的有,我这两天遇到两次,搞死我了

网友B:
90报警是原点回归没有完成。

建议您看一下设备的说明书,重新执行一下原点回归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