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在工作中遇到一个编码器,A,B,Z相及电源24伏共5线,厂家:OMRON如何与PLC连线?及如何编程?PLC使用OMRON,其他厂家也可,谢谢。

楼主(2006-10-14):
请教各位老师:在工作中遇到一个编码器,A,B,Z相及电源24伏共5线,厂家:OMRON如何与PLC连线?及如何编程?PLC使用OMRON,其他厂家也可,谢谢。

网友A:
接线在说明书上和编码器外壳上都画的很清楚.
编程问题在这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需要合作可和我联系.
imgg_iket@163.com

楼主:
新入门,请各位老师指点,如有梯形图,请配合梯形图,感谢恢复的老师。

楼主:
新入门,请各位老师指点,如有梯形图,请配合梯形图,感谢回复的老师
编码器外壳上标有A,B,Z相及电源的接法,问题是如何与PLC连接。

楼主:
哎呀!热心人不多呀!

网友B:
A和B是编码器的脉冲输出,把它接到PLC的高速输入端子,Z是原点信号,可用来作归零。具体编程看一下编程手册。

楼主:
非常感谢,我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