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的PID模式应用

楼主(2006-10-15):
想请教各位大虾一些问题:
我想应用ABB的PID模式(ACS510),我希望设定值可以通过通讯修改.
可是不知道参数地址是什么?
希望大家帮帮忙
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帖?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A:
ACS510的P/I参数应该是不能用通信修改的,因为他没有特殊功能块,又没有指针选择这一项,不可编程。

网友B:
如果我的参数4010=8由现场总线给定
那给定值应该是可以由MODBUS写进去的
请问地址是什么?

网友B:
懂的大哥请恢复,谢谢~

网友A:
你在给定值里选择COM REF就可以了。

网友C:
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楼主:
TO 董永
能否说的详细些?不太明白.我在手册上没看到4010有这样的选择.
谢谢!

网友D:
用户手册上没有通信方面的设置说明,ABB有另外专门介绍通信的手册。

网友E:
参看ABBACS510-01用户手册第113页4010参数SET POINT SEL(给定值选择)设为8=comm-现场总线作为给定。其它的就跟其它应用宏的给定值用通讯作为给定一样了,不需要“参数地址”了。回去试一试吧,有问题可以到QQ群13481299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