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104的485串口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06-10-15):
我的系统是PC104支持485接口,在DOS下用Turbo C编程,采用232串口时可以接收数据,为什么采用两线制的485接收不到数据?请高手指点。
接收部分程序如下:
while(1){
cc=inportb(0x3FD)&0x01;
if(cc!=0){
cm=inportb(0x3F8);
break;
}
}

网友A:
兩線式 RS-485 是半雙工通信的, 且有收/發方向之控制議題要考量.
請查您的 PC104, 看其 RS-485 的方向控制是自動? 還是要程序控制?

网友B:
手册有说具有RS485自动流控制功能的就不需要程序来控制,否则用起来就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