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slc551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15):
请教一个小问题,我设置好scl551的ip地址后,用logix500怎样用以太网监控程序?
还有我想用ifix进行监控,该plc的opc怎样进行设置?

楼主:
期待大家给与指导,谢谢了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比较幼稚不屑于回答了?
真的我是第一次用ab的dd,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要用以太网,必须设置好OPC服务器,AB的OPC服务器是RSLINX,设置很简单的啊,建一个以太网设备,输入你PLC的IP,建好后就直接自动找到你的PLC了,如果要和上位机连接,需在OPC里建立OPC名。

楼主:
rslinx是不是要专业版的,我跟opc联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