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启动问题

楼主(2006-10-15):
软启动一般具有软启软停功能,请教当软启动启动完毕之后,有没有可能再对其可控硅的控制角再进行控制?

网友A:
看工况.再生发电和1/3轻载以下可以.其他时侯旁路最好.

网友B:
1、晶闸管SCR软启动输出的交流脉冲作用于异步电机时,异步电机的运行功率因数下降,负载相同情况下,电机电流与电压的乘积将增加COSφ1/COSφ2 倍,即视在功率S增大,无功功率增大,损耗增大;
2、晶闸管SCR软启节电运行是忽悠之词,切不可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