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4520的问题

楼主(2006-10-15):
请教各位专业人士,我现在编的一个控制程序要与ADAM4520通讯,只能做到用定时器定时向4052发送命令,发一次才能接收到一次数据。我应该如何设置4052模块,才能做到只发送一次命令后,4052就能将以后所接收到的所有数据自动发给PC啊。
语言表达能力不好,描述的情况不是很清楚,还望大家见谅。

网友A:
4520只是一个转换器,它并不是一个控制器,所以你说要4520主动向控制器发送数据是不可能的。如果你4520下面上挂的是一个控制器,可以在它下挂的控制器编程向上位控制发送数据,如果你的规约允许的话

网友B(2007-01-25):
这个关4520什么事

网友C:
你要是想实现你的这种功能的话,就用研华的ADAM-4500通讯控制器吧。相关的选型手册和使用手册请到“研华/PC触摸屏”技术交流群里面,我直接传给你:24535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