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窑双传动液压驱动系统设计的探讨

楼主(2006-10-15):
   回转窑双传动液压驱动系统,由两套小齿轮装置带动大齿轮转动。每个小齿轮装置为双出轴,每个出轴端连一个液压马达,共四台液压马达,四台液压泵。要求四台液压马达同步运转。笔者参考φ6.1×40m回转窑双传动液压驱动系统的设计参数的选择,探讨回转窑双传动液压驱动系统的设计。
 一、φ6.1×40m回转窑技术参数
 二、φ6.1×40m回转窑功率计算
 1.应用经验公式计算
 W=0.03n0.75Dr3L (1)
 式中:W——窑驱动功率,kw;
 n——窑转速,r/min;
 Dr——窑筒体有效内径,m;
 L——窑筒体有效长度,m。设窑筒体耐火砖厚度δ=200mm。则Dr=D-2δ=6.1-2×0.2=5.7m
 式中:D——窑筒体内径,m。W=0.03×(0.45~1.35)0.75×5.73×40
 =(120~277.78)kw
 2.应用简易公式计算W=KD2.5Ln (2)
 式中:K——系数,K=0.045~0.048,取K=0.048。W=0.48×6.12.5×40×(0.45~1.35)
 =(79~238.2)kw
 三、窑驱动转矩的计算
 M额=9550W额/n (3)
 式中:M额——窑额定转矩,N.m;W额——窑额定功率,kw,取公式(1)计算结果的上限,W额=277.78kw。M额=9550×277.78/1.0=2645350 N.m 取n为正常转速。n=1.0r/min。作用在每个小齿轮装置上的转矩:M小=2645350/2×10.667=123996 N.m。
 四 液压驱动系统液压马达的参数设计计算
 1.液压马达转矩的计算
 每个小齿轮由两个液压马达对称布置驱动,则每个液压马达的转矩为小齿轮转矩一半。M液=M小/2=123996/2=61998 N.m每个液压马达的总转矩:M=M液+Mm+Mb+Mg (4)
 式中:M液——液压马达的运转转矩,N.m;
 Mm——液压马达的磨擦阻力矩,N.m;
 Mb——背压阻力矩,N.m;
 Mg——惯性阻力矩,N.m。Mm近似取0.1M液,即Mm=0.1×61998=6199.8 N.m。Mb=1.59×Pb×q×10-7 (5)
 式中:Pb——液压马达的背压,Pa,取Pb=1MP;q——液压马达的排量,mmL/r。Mb=1.59×1×106×10-7q=0.159q N.m Mg=0 ,因为窑体转数较慢,故惯性忽略。M=61998+6199.8+0.159 ×q=68197.8+0.159×q N.m。
 2.液压马达工作压力和排量计算
 本系统工作压力选用25MP,扣除1MP的系统阻力损失,因而液压马达工作压力为24MP。
 由液压马达总转矩计算公式
 M总=1.59×P×q×10-7 (6)
 式中:M总——液压马达工作总转矩,N.m;P——液压马达的工作压力,Pa。得:
 1.59×P×q×10-7=68197.8+0.159×q
 0.159×24×q=68197.8+0.159×q
 q=68197.8/0.159×23=18648 mmL/r
 M总=0.159×24×18648=71160.7 N.m
 窑的启动转矩为运转转矩的2.4倍。则液压马达的最大输出转矩为2.4×71160.7=17078 5 N.m。
 3.液压马达需油量的计算
 液压马达的需油量于液压马达的转速有关。根据要求液压马达最低转速Nmin=0.45×10.667=4.8r/min。最高转速Nmax=1.35×10.667 =14.4r/min。液压马达的需油量:Q=qN (7)
 式中:Q——液压马达需油量,L/min;N——液压马达转速,r/min。液压马达最小需油量:Qmin=18.648×4.8=89.28L/min液压马达最大需油量:Qmax=18.648×14.4=267.84L/min。
 五、液压泵有关参数的计算
 1 液压泵的供油量:Qb=KQ (8)
 式中:Qb——液压泵的供油量,L/min;K——系数,K=(1.05~1.1)。Qb min=1.05×89.28= 93.74 4L/min。Qbmax=1.05×267.84=281.23L/min。2 液压泵功率计算
 每台油泵由一台电机带动,则Nb=QbPb/106 ×60×η (9)
 式中:Nb——液压泵功率,kw;Pb——泵的工作压力,Pa,取Pb=25MP。η——泵的总效率,取η=0.8。Nb min=25×106×93.744/106×0.8×60=48.43kw。Nbmax=25×106×281.23/106×0.8×60=146.47kw。
 六、φ6.1×40m窑液压驱动系统选择参数和笔者计算选择参数对比
 七 结论
 1.笔者计算的参数与实际设计的参数多数是贴近的。2.工作压力的大小与液压系统的转矩,流量,功率成正比,所以在工作压力的选择上应力求切合实际,不能盲目加大,否则系统在运转中是不经济的。

 文/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