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2N PLC与LG变频器通迅

楼主(2006-10-15):
各位高手:有没有做过用三菱FX2N PLC与LG IG5系列变频器通迅的成功实例。我做过几次都是无功而返。希望各位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准备采用什么通信方式?

楼主:
用R485接口,PLC端用FX2N-458BD通迅模块。

网友B:
详细描述一下出现的问题?

KFC???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用的这个
但我还没学会

网友C:
我们用的就是三菱能否给我也发一封啊
wang_jun@hwcs.com.cn

网友A:
通信问题,多看看手册,首先是管脚和接线,
然后是硬件设置,然后是通信协议,你们做到哪一步了。

网友D:
我专门弄变频和PLC 通讯的   你如果愿意的话 在MSN  我告诉你怎么做。FA13917101502@HOTMAIL.COM

楼主(2006-12-27):
TO靠三菱生存的人:
     有无其它联系方式。

网友E:
知道协议就好做了。
http://www.lsllhd.com
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例程。参考一下吧

网友F:
请问楼主现在做得怎么样了,我正在做这个实验,用三菱FX2N-485BD以通信方式控制两台安川的VS-606V7的变频器,做了两周了,还没有搞成功,请大家帮忙。

网友F:
TO靠三菱生存的人:安川的通信协议是MODEBUS RTU 我有它的操作手册,我可以发给你,你帮我编一段启动,停止的程序吧。或者有实例可以发给我,我的邮箱是:KEYENCE2003@126.com  谢谢

网友G:
三菱的支持MODEBUS RTU 吗?
FX的好象不行.

网友F:
不支持MODBUS RTU模式,可以用RS指令。

楼主:
TO百合我心永恒:
            三菱PLC与LG变频器我试过多次还是不行。但安川的也准备试一下,不过我是F系列的,如果你先搞出来能否将例子发过来。EALL:GDZD-2004@126.com

网友H:
   建议采用MODBUS协议,应该会比较好做.
   LG变频我没用过,你可以把LS变频485通信资料发给我,我可以帮你看你.
   xusongying@163.com

网友F:
好的,我做成功了就给你发。

网友F:
TO: xusong 我把安川的协议发给你,你帮我看看好不好,最好能帮我编个启动,停止程序。谢谢!

楼主(2007-06-06):
TO靠三菱生存的人:
           能否免费的发分例子过来叁考一下。

网友I:
一般变频器都有通讯手册,那里面说明的很详细,你可以看看就会了.

硬件方面:正确接线
软件方面:按协议编好程序

调试一下不会有多大的问题!

网友J(2011-02-01):
学习一下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K:
有松下plc与其他常见品牌变频器通讯的例程么?本人在学习中。。。。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知道协议就好做了。
http://www.lsllhd.com
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例程。参考一下吧

流客你这样做就太不地道了!做广告也不能这样做啊!

网友L(2011-03-31):
各位大师傅,我搞的是FX2N用FX2N-485-BD与三菱E540的通迅,FX2N-485-BD上面的两个灯有闪,频率也写入了,但变频器不运行,请问怎么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