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清楚工厂电缆桥架好用的种类???

楼主(2006-10-15):
像那中T字型的不好 时间长了会往两边耷拉下,哪位同仁单位的桥架比较好用,请共享下!!!

还有没有规范要求电缆槽最多放多少层的电缆???

网友A:
槽式桥架密封性较好,梯式桥架散热较好,要看你放什么电缆了。是信号电缆还是动力电缆还是高压电缆等等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C:
要是总配电房房的就放地沟,要是车间的可以渡锌铁皮槽式桥架架空走线,动力电源、信号电源分开即可。

网友D:
SIEMENS--比教好,不过价钱蛮高的。

网友E:
我干过这方面的事,要长治久安要用母线槽代替这种桥架。如果嫌贵防止耷下来要用好的支架。

网友F:
一般用T形架,热镀锌的.有MONEY的吗,当然用母线了.

楼主:
倒工字 槽型的穿电缆不方便
拖臂的 放线好 但是容易下塌

但是这些是常规的 还是要看质量啊

网友G:
不锈钢的好!!

楼主:
SIEMENS有桥架吗?

不锈钢的也太夸张,太费money了,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