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能否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6-10-15):
各位大侠,我这里有一台 7.5KW 的空压机。以前是三角启动(要求也是三角启动),我现在想要 星-三角 启动,但是担心启动力矩不够,更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空压机性能有损害,请教各位。

网友A:
没必要改星三角起动,改了以后,当管道有压力时起动不起来,我厂里11KW都用直接起动,没事的,怕烧接触的话,可加大一点,用西门子3TB44,

楼主:
但是我是电网压降太大,目前换变压器是不可能,想通过星三角启动 看能够否降压启动,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楼主:
现在我这火线和零线之间是200V,当启动时只有110V左右,使得其他电器元件出现无法正常工作现象,请教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B:
可以啊,但你要根本解决还是需提高的电网质量.

网友C:
空压机一样可以用Y--△降压起动,只不过你的电动机才7.5KW,电源允许的话最好还是直接起动

网友D:
我认为7。5KW都不能直接启动的话(压降很大)。那你变压器的容量也太小了。我以前两台15KW的空压机都要直接启动。

网友E:
我觉的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配电线路以及空压机是否有故障!如果正常不应该有这样大的压降!关于空压机的启动赞成各位的意见还是尽量直接启动,尤其是你只有7.5KW的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压降这么大可能是因为客户的实际功率超过变压器的负荷了,空压机直接启动是正常工作的,但是对我其他的电器设备有影响。我所担心的可能就是  大鸟wmeeq 先生所说的怕空压机启动不起来会电机堵转。

网友F:
如果不能提高的电网质量.改星三角起动是可以的,我公司的4台空压机250KW(380V)都是星三角起动.但还有4台500KW(690V)是直接起动的.

网友G:
楼上说的对呀,我们公司三台135KW螺杆式空气压缩机都是星三角启动的啊,用的很好。不过看楼主所讲的,似乎配电线路有问题哎,7.5KW的压缩机都有这么大的压降要好好检查叻,不要电线过热失火哦,空压机又是频繁卸载、加载的机器

网友H:
现在想要 星-三角 启动,但是担心启动力矩不够,更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空压机性能有损害,
朋友,你想的很对.如果是活动塞机.会出现起动不了.用变频器.

网友I:
如果担心的是怕空压机星形启动时有压力而起不来,那样我觉得可以装一个卸载电磁阀,就是在星形起动的时候使空压机空载,然后到三角形运行的时候使空压机加载就可以了,不知道可行否,供参考。

网友J:
用变频器.

网友K:
说得得好,我顶.建议查下线路.压降太大,测下实际电流,实际功率有多大,看变压器是否过小,或有线路问题.

网友L:
启动时用星形,工作时转换为三角形运形,气压高时星形运行,高时三角形运行.

网友L:
启动时用星形,工作时转换为三角形运形,气压高时星形运行,低时三角形运行.

网友M:
    如果是这样(火线和零线之间是200V,当启动时只有110V左右,使得其他电器元件出现无法正常工作现象)最好是换变压器(不知道你的变压器是否可调压,停电后调档位开头即可),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告诉你的老板非换变压器不可了。想通过星三角启动一般理论上要看机械特性,实际上并没有太多要求。一般10KW以下的电动机没必要减压都能够是直接启动,为了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又要起动力矩大的话应该使用自耦减压起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可否给个回应!!!

网友:
我这里三台7。5KW一台15KW的,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同时直接启动的

网友N:
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活塞式空压机不改装的话是不合适用降压启动,如果是螺杆式空压机就完全可以的!要问为什么吗?

网友O:
 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活塞式空压机不改装的话是不合适用降压启动,如果是螺杆式空压机就完全可以的!要问为什么吗?

你好,你说的这个我不懂的,麻烦你说一下为什么?谢谢!

网友P:
我赞成蒙毅的观点:可以装一个卸载用的两位三通电磁阀,在星形起动的时候打开电磁阀使空压机空载,然后到三角形运行的时候使断开电磁阀空压机加载就可以了.

网友Q:
能。首先要关闭进气阀,启动完后再打开。

网友R:
回答一水的问题:可能是接零接对了地线。地线带负载能力差。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的回复,现在我可以不问那么多了。以前是由于7.5kw电机启动让我的伺服电机不能正常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决定在伺服驱动器前面加一台在线UPS了。客户老板一直不认为他的电源有问题我也只有这样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S(2007-05-16):
380V的500KW的电动机用多大的电缆

网友C:
无锡五羊 螺杆压缩机功率稍大点的都是采用的星三角启动,你的空压机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T:
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配电线路

网友U:
完全可以呀!在你线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考虑使用Y--△降压起动.不过最好是看一下你的变压器的容量,以及你的线路,包括线径 距离等.看楼主的意思是不想换变压器了.担心空压机会启动不了,应该没问题吧!不知你的空压机的风包上是否装有逆止阀?这个很重要的哦!

网友V:
7.5千瓦电机没必要用星三角起动.

网友W:
我以前单位30KW空压机用的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X:
建议你加个变频器试试.

网友Y(2008-12-20):
7.5千瓦电机没必要用星三角起动. 空压机j是重载启动,星三角型启动力矩不够,电机会发热的。交流接触器容易坏。

网友Z:
 可以啊我接过

网友AA:
你的电动机才7.5KW,电源允许的话最好还是直接起动

网友AB:
我们的电动机55kw 多级泵 都用的直接启动

网友AC:
7.5起动就有电压降,那其他的设备呢?应该检查你的电路了.

网友AD:
螺杆空压机可以星三角的,我厂50匹的空压机也是用星三角起动的,7.5的没必要

网友AE: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