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间通信方法

楼主(2006-10-15):
                        OMRON PLC间通信方法
在工作过程种,经常涉及到PLC间数据交换的需要,PLC间通信的方法有许多,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传输速度,传输距离,信息量的大小,价格的合理性,所采用的PLC型号,信号的方向,采取相应的方法。总共有三大类:I/O,串口,特殊模块。简单整理如下:(不包括通过网络传输部分):

一. 通过光耦合传递
这是最传统的方法,特点是价格便宜,互连设备间电气隔离,不会互相影响。
需要PLC程序结合使用。但传输的信息量少,一般只限于几个I/O点,且由于经过光藕,速度较慢,但该方法由于价格合理,且易操作,应用广泛。

二. 通过I/O点直接连接
有两种方法,直接一对一连接和采取一定的规则移位传输。
A. 一对一传输:该方法等同于光藕,且电气间互相回影响,一般不使用。

B. 采取一定的规则传递:两台PLC间按照相同的脉冲,串行或并行的,按照事先的约定,通过I/O口直接传送。
该方法特点是价格最便宜,串行传输仅需两根线即可达到。且速度较快,一般可满足要求。缺点是两台PLC间直接相连,电气方面会互相影响。需要程序来控制,有一定的难度。在实际应用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 传输脉冲用于信号传递的同步,其在整个传输过程中极其重要,它的产生及频率,可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如信号的时效性和I/O的响应速度快慢等。
2) 可以采用地址于数据相结合的方法,并行的传输,可传送较多的数据。
3) 要注意I/O模块的选择,最好用高速I/O。

以上两种方式实用于任何系列的PLC。但都是单方向传递,当然,可以组合使用,达到双向交换的目的。

三. 通过串口连接(不包括特殊模块的串口)
有三种实现方法:
A.共享LR的方式(仅适用于C系列,SRM,CQM,CPM系列)
特点:是OMRON内置的功能,简单,易实现,无需程序干预,最大可共享32个通道,但只能共享LR区域。属于单方向传递,有主从之分。
B.采用RS-232无协议方式,(CV系列不适用,其无TXD,RXD指令)
特点:双方PLC通过TXD,RXD指令来传递数据,需要程序来控制,但传递方式比较单一。可以实现双向传递。
C.采用上位机模式(CV系列可以作为从方)
实现方法:主站设置位RS232模式,从站设置为上位机链接模式,主站用TXD指令向从站发送上位机命令,可以实现对从站任何区域读写,接收时采用RXD指令,要注意接收回来数据的码制转换及帧头尾的去除。
特点:从方无需程序干预,主站方程序设计较复杂。
      可以结合RS422等转换后,实现远距离,一点对多点的数据传送。
四.利用其它模块传输
A.使用ASC/BSC模块
如上述方法C,只是利用ASC/BSC模块来替代主站,用Basic程序来控制接收与发送,码制等更容易处理。
特点:需增加另外的模块,价格较高,但使用方便,容易操作,可以与PLC程序结合,也可无须程序干预。但该方法也只能实现单方面数据传输。
可以结合RS422等转换后,实现远距离,一点对多点的数据传送。
B.利用通信宏协议板
   采用OMRON专门开发的通信板的宏协议功能,可以是上位机方式,也可以是无协议方式(须另一方程序配合或另外的模块结合)。
特点:需增加另外的模块,价格较高,利用宏协议软件编制好通信步骤,结合PLC的PMCR指令即可达到要求。使用较方便。可以结合RS422等转换后,实现远距离,一点对多点的数据传送。
总之,PLC间通信技术有很多,具体使用时,可以互相融合,交叉使用,关键是把握和权衡好各方面的利弊,从实际出发。

网友A:
现在基本上plc之间,都直接用controllink了

楼主:
还有SLK,远程及总线

网友B(2017-10-21):
学习一下,新手

网友C(2018-01-02):
感谢楼主大力分享,学习学习下

网友D(2018-02-09):
现在基本上plc之间,都直接用control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