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磁性位移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6-10-15):
原有设备使用的电阻式电子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中心点的电阻值经常发生偏移需要经常使用软件重新设定中心值给产品维护带来了很大的不便。现在准备改型,由于光栅尺价格太高想改用无接触式的磁性位移传感器,需要测量范围0.5米左右。输出为模拟量0-5V或4-20ma 精度在1mm即可。请问大家国产最便宜的要多少钱?

网友A:
国产的不太了解,不过我们做的台湾的HONTKO拉线式的电阻尺价格上会超出一些,但它一体会的,安装方便,品质又有保证。楼主不妨参考一下。 请看以下详细资料: 型号:HPS-S、HPS-M、HPS-L 品牌:HONTKO 原产地:台湾 产品名称 拉线式电阻尺 产品规格 行程:500 ~ 8,000 mm 输出信号模式: a). 电阻值5KΩ(标准品) b). 类比电流4-20mA c). 电压0-5V和0-10V  产品优点 1. 适用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译码器之场合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机构成本约3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
东莞市铭圣电机有限公司 TEL:0769-88429641 FAX:0769-85081818 http://www.mins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