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皮带故障及对策

楼主(2006-10-15):
(1)易断的原因                                         对策:
1、 皮带材质韧性不够轻微一点外伤就易断裂--------选择韧性较好的材质.
2、 转速及移位速度较快造成皮带受力大---------   将转速及移位速度调整适当。
3、 长期使用材质老化-------                     应有计划地将皮带定期更换。
4、 皮带太长或太短/负载大--------               尽量定期点检停机列入必点检项目。
2)易脱落的原因
1、 皮带太长及两条皮带长短不一。
2、 张紧轮上的张紧弹簧张力不够。
3、 大皮带导轮不水平造成皮带有受向下的力。
4、 长期运转皮带变长。
3)对策:
1、 选择皮带长度适当且两条长度(规格/品牌)一样。
2、 必要将张紧弹簧/调整/更换。
3、 调整皮带导轮水平。
4、 长期运转变长后将皮带切短重接

网友A:
长期运转变长后将皮带切短重接
这个怎么接呀

网友B:
接触过皮带的都应该知道吧!!

网友C:
楼上哥儿们不是还有没用过的吗?你知道的也来共享一下。

网友D(2006-11-28):
皮带长可以调节带轮中心距

网友E:
呵呵 有道理.不过有时候问题不是这样哈.

网友F(2007-04-06):
一般只有宽的皮带才能切短重接.

网友G: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H(2007-05-14):
长期运转变长后将皮带切短重接------
长期运转后皮带的韧性和张力都将变差,容易发生断裂,这个时候再切短重接会有可靠性的问题,建议更换新的.

网友I:
寫的不錯頂一下.
不過"张紧轮上的张紧弹簧张力不够",好像不會造成皮帶斷裂現象,會出現打滑現象.

网友J:
重接皮带接头处如何处理好呢?

网友K:
皮带跑偏怎么处理

网友L(2007-07-04):
调整导轮。

网友M(2007-08-07):
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皮带跑偏的问题最棘手

网友J:
皮带跑偏怎么处理?我们这皮带是运送砂子的,当皮带上有沙子多时皮带不跑偏,砂子少时跑偏,为啥?
还有粘皮带,如果是冷粘啥胶好呢?

网友N:
我的皮带是带齿的,用齿带动小车在轨道上运动, 皮带不断,就是齿经常断。怎么办啊

网友O:
TO:TED。WANG你那用的是同步带吧,你把齿距设大点。或是换个传动比一样大点皮带盘。

网友P:
用过平皮带,三角带,齿形带

网友Q(2007-09-22):
皮带轮是很关键的配件:应注意
必要时可以打皮带油或皮带蜡

网友R:
顶,现场实际经验

网友S(2007-10-23):
皮带的张紧度调整非常关键.............

网友T:
TO 岚1996:由于输送物料不均匀。建议采用弧面滚轮,侧面加装定位导轮。

网友U:
我用过齿形皮带,而且经常出现皮带断裂.是不是与两个皮带轮不在同一条线上有关.

网友V:
   不错,值得一看,顶

网友W(2007-11-23):
"皮带太长或太短/负载大"什么意思?因长期使用变长可以理解,太短?

网友X:
皮带跑偏.将皮带轮铣个和皮带一样宽的槽,让皮带传动的时候卡在槽子里就得行了.

网友X:
皮带太短,张紧太紧,电机转动的时候,其转拒也相应加大,就相当于是负载大的情况.(转拒的增加原因主要是因为张紧太紧使两皮带轮与皮带之间的摩擦力加大.

网友Y:
皮带要是老师会掉,还有一种 可能,那就是皮带轮里的轴承坏了,皮带轮偏,所以皮带也会掉的,用同步带,皮带打滑的现象会没有,但就是造价太高,一般要是想自己的机器使用的时间长,还是选择同步带!

网友Z(2008-05-06):
同步带是最好的,配套加个导向轮就好了

网友AA:
    说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AB:
不错,应该是输送带的场合吧

网友AC:
皮带有好多种,三角带,同步带,输送带等等,输送用的皮带有很多是可以接的,有的中间有胶层,打磨,再涂胶加热。有的圆形输送皮带直接用专用工具极热两端对接!

网友AD(2008-07-16):
同久环能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销售工业自动化产品为主的企业。主要经营的产品有伺服电机、减速机、变频器、PLC、触摸屏、低压电器、伺服电机配线插件、编码器、联轴器等等。
伺服电机:日本富士、三菱、松下、安川、德国MOTEC
变频器:日本富士、三菱。
PLC可编程器:日本富士、三菱。
触摸屏:日本富士、三菱、松下。
减速机:德国MOTEC行星减速机、台湾泰映减速机。
编码器:丹麦SCANCON工业编码器、日本多摩川(TAMAGAWA)工业编码器。
低压电器:日本富士。
伺服电机专用联轴器:日本三柱、国产赫建。
富士、三菱、松下、安川伺服电机配线、插件。
3M插件系列。
联系人:高恺 13795475120
电话:021-33776710
MSN:gaokai200888@hotmail.com
Email:gaokai512958@163.com

网友AE:
引用 网友K:
关于皮带跑偏怎么处理

调整张紧轮可以处理.

网友AF:
太小儿科了,不要浪费网络资源

网友AG: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AH(2008-09-25):
内容不够详尽,皮带的分类太多,是平皮带、输送带、V型带、同步带、生胶带、圆型带还是锲型带等。

网友AI:
皮带轮跑偏原因有;(1)安装主动滚与被动滚同心度偏差;(2)皮带粘接张口;(3)上托辊高低不平;(4)张紧轮拖轮没调节好;

                                      (5)被动滚调节不合理;(6)辊子轴承损坏;(7)皮带与辊子之间加有异物。以上纯属个人经验,还请同行指教。

网友AJ(2008-10-27):
顶一个!把张紧轮加上导向放跑偏不知道怎样?

网友AJ:
哦,写错了

把张紧轮加上导向防止跑偏不知道怎样?

网友AK:
49楼说的挺好,皮带分很多种型号,而产生问题的原因也有多种,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自己总结其中的经验!

网友AL:
对:楼楼 关于长期运转变长后将皮带切短重接
这个怎么接呀
内容的回复:

有专用接头,不过强度会降低而且产生噪声

网友AM:
现象条件:

1)两根直径100mm 的 2米 辊轮,辊轮的表面磨擦系数都一样,一前一后平行安装,轴中心距为1米,第一根主动,再通过链条同步带动另一条。

2)两根辊轮上有一履带,履带宽1米95, 长度约两米一左右,不存在与辊轮打滑现象。

有两个疑问:

1、假如,履带正常,两根辊轮不是平行状态,两辊轮之间左边的轴中心距比右边大,这种情况履带在运行时是不是会往轴中心距小的一边跑偏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

2、假如,辊轮的安装正常,履带本身的左右两边一边松一边紧,整体大概像喇叭形状。运行时,履带会向哪一边跑偏 ?

网友AN:
你好! 加装电动机保护器装置,可以杜绝电机因过载,欠流,缺相,漏电,相不平衡等原因烧坏电动机,我们免费提供样品试用,想进一步了解产品.

请联系: 毛工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51192811或15800482285,

施耐得旗下电动机保护器专家 - EOCR上海总部. 谢谢!

网友AO:
引用 网友N:
关于我的皮带是带齿的,用齿带动小车在轨道上运动, 皮带不断,就是齿经常断。怎么办啊

齿如果经常断的话,建议用耐磨的材质(如PU)的皮带。

网友AP(2008-11-30):
对各位说的,都不错。不过我认为皮带掉带。不能简单的加一个导向轮。导向轮是能控制一下。但是它也增加了磨损,减少了寿命。

网友AQ:
玩转你的工控人生 尽在www.winson888.cn

网友AR:
长期运转变长后将皮带切短重接------

网友AS:
内容不够详尽,皮带的分类太多,是平皮带、输送带、V型带、同步带、PU带、圆型带还是锲型带等。

网友AS:
对:yzwwb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N:
关于我的皮带是带齿的,用齿带动小车在轨道上运动, 皮带不断,就是齿经常断。怎么办啊

齿如果经常断的话,建议用耐磨的材质(如PU)的皮带。
内容的回复:

建议算出负载,重新选型,选用重型带

网友AT:
上面所讲的都很好!我希望知道皮带方面知识的朋友们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AU:
引用 网友AA:

    说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AV(2009-01-01):
对:岚1996 关于皮带跑偏怎么处理?我们这皮带是运送砂子的,当皮带上有沙子多时皮带不跑偏,砂子少时跑偏,为啥?
还有粘皮带,如果是冷粘啥胶好呢?
内容的回复:

皮带跑偏有可能:1、皮带接头冷粘时接头没有找正;2、皮带头尾轮安装时没有找正。可以安装皮带机调心托辊支架来阻止皮带跑偏等;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冷粘胶用:HT800及HT916封口胶 效果较好

网友AW:
慢慢使用  就知道了

网友AX:
皮带跑偏我碰到过1如上所说主被动轴不平行太多,可用拉尺校平行。2导向轴的调整(有趋紧,趋松两种可能,主要看是否用导向轴) 3皮带接口不垂直于中心 等几种主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AY:
E型带的优缺点有谁知道,说来听听

网友AZ(2009-03-13):
真几吧老的知识,看看现在是什么年代?

网友BA(2009-05-03):
值得一看

网友BB(2010-02-26):
有打滑的吗?你们打滑开关是什么厂家啊

网友BC(2010-05-25):
代做毕业设计,代写论文、各类总结。qq:1452128226、1468193379

网友BD(2018-08-28):
最近正在用同步带,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