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roface传输过程出现GP内存不足的错误提示

楼主(2006-10-15):
请教各位前辈,我用的是proface触摸屏,第一次从电脑下载画面资料的时候是正常的,后来再次进行下载的时候就不行了,每次都提示GP内存不足的错误提示,不知所谓何故?请赐教!

网友A:
内存小了,要么加扩展内存要么精减内容.可以禁止从屏幕UPLOAD程序试试.

网友B:
你的画面程序里是不是用了一些图片呀?
问题应该在这里哦。

网友C:
应该是图片占据了内存

网友D(2007-04-09):
可以对程序进行压缩和重建等方式解决,如果还不行只有加CF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