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仪表可以实现这种温度控制

楼主(2006-10-15):
小项目:在一个时间段内要实现温度保温控制,控制温度靠调节热水和冷水的流量,热水和冷水的流量调节只用一个调节阀,并且热水和冷水分别由一个气动开关阀门分别控制,但热水和冷水只能同一时间内打开一个,控制方案就是想靠交替控制冷热水的流量来控制温度,请问各位高人只用一个温控仪表能不能实现实现这个功能,需不需要借助PLC什么的?

网友A:
个人认为单靠仪表不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例:给定温度为90度,当温度大于90度时打开冷水关热水;当温度小于90度时打开热水关冷水,如此循环,普通温控表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同意三毛的观点,如果是控制两个冷热水的电磁阀,不是模拟量控制的流量阀的话,这样的位式控制就可满足了,启用PID的话会更好。

楼主:
多谢各位,是这样,先打开冷热水的开关阀,然后再用调节阀控制流量,但冷水和热水不能同时开,冷热水的开关阀只有两种状态,开和关,靠开关量打开开关阀,所以是控制三个阀门,两个开关阀,一个调节阀。

网友D:
GY-600系列智能光柱调节仪加热电阻即可

网友E:
常规仪表应该就可以控制。

网友F:
买个好一点的PID控制器就能实现,跟本不用冷水

网友G:
可以的,有的智能温度控制器有4DI,4DO,2AO,2AI的.实现上述功能没问题

网友H:
我看最好用YAMATAKE。最好动作开关点上1C的才好控制,或者用FUJI的PRX4,PRX7。PRX9的都可以。实现这样的控制。

网友I:
一般仪表输出2个PID控制加热和冷却没有问题,再有一个模拟量输出控制流量,就还需要一个表。即:使用2个PID仪表可以实现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J:
请选一台有加热制冷双输出的仪表来控制热水和冷水阀门。

仪表型号:
宇电AI-518AL1L1  (继电器输出)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K:
同意楼上的建议,可以用一台PID控制仪,带加热制冷的。
cuichengqing@sina.com   崔承庆

网友L:
可以选一台带加热制冷双输出并带有PID控制的仪表
实现控制热水和冷水阀门

型号P909-111-010-000 双继电器输出

黎先生 13632808102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http://www.pan-globe.cn/

网友M:
台湾汇邦的温控器就可以了,常州出的
有带PID

网友J:
AI-518AL1L1加热制冷双输出仪表的接线图如下:

网友N(2007-01-26):
先学习一下!
本人认为"天天学"同志的方案是有可行性,但不是最可靠方案,用在小口径水管道还可以,因为仪表控制的是电磁阀的通断,对大口径管道由于通水量大,温度的惯性也就大,楼主的意思应该也是通过控制调节阀控制水流量的大小实现控温的目的,因此个人认为最好仪表能有DO功能,从本人所接触的产品来看,日前最好的产品是日本山武公司的SDC40B仪表,通过一个仪表就可以完成整个控制,不当之处请各位大侠多提意见,千万别骂我是卖国求荣哦!如有兴趣可以联系交流!  周  025-84896710,zydzdd@163.com

网友O:
用配比调节行不?

小俊!

网友:
单表可以实现这样的控制,主从系统,加热和制冷.

网友P(2007-05-12):
这是典型的分程控制。
将4-20mA,分为4-21mA和12-20mA.12mA处是折点,形成“V”字形控制。
用我们的:LS-6(调节表)即可
          为了系统的安全也可:LS-6(调节表)+ LS-4(手操)

天津市蓝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K2-4-502
电话:022-23787790、23787791
http ://www.overblue.com
党毅兵 13802137479)
邮编:300384

网友Q:
    您需要的仪表正是我公司的[b]SmartGA-II多回路可编程调节器
具体请看网站资料:wwww.greatelec.com

北京格锐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010 63788630
great@greatelec.com

网友Q:
您需要的仪表正是我公司的SmartGA-II多回路可编程调节器 具体请看网站资料:wwww.greatelec.com 北京格锐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010 63788630 great@greatelec.com

网友R:
用PT100+多点智能温控器即可

网友S:
我个人认为可以的:
    使用一块普通PID表控制热水流量,利用PID表的上下限报警控制冷、热水阀的开关。
  例如:目标温度是59度加减1度,当温度为58.8度时,关冷水阀,开热水阀进行PID调节;温度为59.5度时,关热水阀,开冷水阀降温。

网友T(2007-06-21):
用一个普通的PID表就可以实现的呀,一路主控输出再加两路报警就可以了,调节阀用主控,再加一路下限报警和一路上限报警或是下偏差和上偏差报警。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U:
用PID表我这有13271577693

网友V(2007-07-26):
使用一块普通PID表控制热水流量,利用PID表的上下限报警控制冷、热水阀的开关

网友W:
不知道用温控阀能达到要求嘛

网友W:
而且有换热的阀门

网友X:
同意仪表罗的观点,用一台仪表的输出控制调节阀,用上下限报警去控制两个电磁阀

网友Y:
个人感觉还是用PID控制好一些.其它的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Z:
用一个PID调节器就行了。

网友H(2007-08-26):
不用那么复杂,用PID控制,有两组输出的温控器就可以控制。OMRON的就可以了

网友AA:
很简单的一个控制方式。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AB:
用一个PID控制器就可以,主输出控制调节阀,上下限报警控制冷热水阀的开关

网友AC:
随便买个带两个辅助触头的,当然最好是 厦门宇电,质量真不错

网友AD(2010-10-22):
http://www.yythyb.cn 温控仪表资料

网友AE:
功能可以实现,但效果不好,因为冷、热水的切换不但对调节阀的调节质量有影响,其温控仪表的PID参数也不合适,加上温度的滞后性,会造成温度的大幅波动。

网友AF(2010-11-30):
当然可以,普通温控仪就行qq291580115

网友AG:
这不在于用什么仪表,关键在于用什么控制方式。建议采用串级调节或者选择控制(或曰分程控制),也可采用前馈+选择控制方式。具体仪表可据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AH:
很明显,这是需要一块正反转阀门控制的仪表,两路输出,各自控制正转电机和反转电机。根据温度变化,来控制阀门角度的大小。不是单纯的PID仪表能实现的。

网友AI:
中国图像网 欢迎大家,它是机器视觉图像处理人工智能模式识别以有机器人方面的专业性网站,大家有时候也可以去看看,共同进步~

网友AJ(2011-01-18):
看看管道口径,如果是个小口径,用一个两位三通的电磁阀,在加一台有do输出的数显表,就可以解决了,如果管道口径大,就不知道有没有三通的调节阀了。因为只用一台阀,一个气动元件,进口要接冷水、热水,出口要接到设备,所以要选一个什么表都无所谓,关键是选一台怎样的阀。

网友AK:
哈哈   看看管道口径,如果是个小口径,用一个两位三通的电磁阀,在加一台有do输出的数显表,就可以解决了,如果管道口径大,就不知道有没有三通的调节阀了。因为只用一台阀,一个气动元件,进口要接冷水、热水,出口要接到设备,所以要选一个什么表都无所谓,关键是选一台怎样的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