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什么仪表可以实现这种温度控制

楼主(2006-10-15):
项目:在一个时间段内要实现温度保温控制,控制温度靠调节热水和冷水的流量,热水和冷水的流量调节只用一个调节阀,并且热水和冷水分别由一个气动开关阀门分别控制,但热水和冷水只能同一时间内打开一个,控制方案就是想靠交替控制冷热水的流量来控制温度,请问各位高人只用一个温控仪表能不能实现实现这个功能,需不需要借助PLC什么的?

网友A:
用一个电动三通合流阀和一块控制仪表就可以实现.

网友B:
楼上的建议不错啊

网友C:
仪表可实现功能,但效果肯定很差,除非温度范围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