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电动机变频改造的问题

楼主(2006-10-15):
大家好,
    最近我厂在讨论一台3300kW/10kV水泵电动机变频改造的方案。因为是发电厂的凝泵,所以可靠性要求很高。

    初步看来的方案可能为:
    1. 直接上10kV等级变频器,请问国内外产品可靠性和价格如何?
    2. 上6kV等级变频器,因为电动机是10kV的,在变频器输出加装升压变压器,是否可行?
    3. 上6kV变频器,将电动机结构由星型变为三角形,但好像很麻烦,肯定需要加装星/三角切换装置等。

    每种方案应该都要加装旁路柜。

    小弟对高压变频不是很懂,请问应该采用的是什么方案?现在仅了解的厂家是ABB,西门子罗宾康,北京利德华福。

ABB好像是用IGCT中性点钳位三电平的,输出谐波ms很大,应该要加装滤波器,而且好像6kV就必须用水冷,我担心水冷可靠性不好。而且他的业绩好像不多。并且ABB好像没有10kV等级的。

西门子罗宾康好像业绩最好,罗宾康的变频器输出谐波ms很小,而且这个档次是风冷的,但听说价格不匪。

国产的变频器这种大功率是否可靠?

最后就是价格问题,进口国产大约什么价位?

谢谢!

网友A:
1)罗宾康的大致报价应该在650万RMB左右;
2)利德报价应该在500万RMB以内;
3)10KV系统的只有采用多重串联方案比较可行;
4)工频旁路等冗余功能必须具备,否则变频故障机组故障解列都有可能(国内可有先例哦),直接启动冲击太大就采用高压软启动.
 供参考!

网友B:
张工:
    我们公司是专业从事高压变频器的研发和生产的单位.希望我能帮上忙.
    建议直接用10KV高压变频器,使用6KV的加升压变压器后价格和直接用10KV的差不多,甚至可能更贵,如果还呀降压启动那就更划不来.不管采用那种方法,旁路是一定要的,这是为了能出现万一时有补救措施.至于冷却方式我估计要用水冷了,我还没和我们公司的技术人员联系.
   至于报价,我想在这里我不是很方便直接说,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联系方式:0733-8494078    13874999347    周嘉

网友C:
你也可以了解一下佳灵的WWW.JALING.COM 13880524861

网友D:
这么大的变频器目前肯定是西门子罗宾康好,国内肯定是你说的后面两种解决方案,国产的利德和佳灵都不错。

网友E:
  1:直接上10KV的变频,单独为一台电机上台变压器不合算增加了成本系统的复杂性 基建 维护工作等!

  2:采用单元串联多重化较好!现在大多数变频都是采用的IGBT元件.
IGCT用在电流较大的场合,驱动电路比较复杂.元件就那么几种
元件所承受多大的电流最高电压!有哪些保护措施,技术成熟度,
每个厂家的技术实力不一样一定要深入了解!最好实地暗地调查下!

  3:冗余设计肯定要,自动旁路价格贵过手动旁路.

  4:采用36脉冲整流这样谐波就非常小,输入输出每个环节接线的复杂程度,后面看上去不能象蛛蛛网或织补机那么密,越复杂故障点越多.干扰多
   5采用什么电容要了解下,膜式电容在各方面强过电解电容很多.
   变频采用水冷散热效果比较好!

   厂家有哪些检测手段,
   1谐波干扰试验
   2老化试验0上温度试验0下温度试验
   3元器件的检测
   4实际负载拖动试验  抗冲击试验等

楼主:
非常感谢啊尔卡斯提供了专业的回答,我会逐步考察,以后有问题再来这里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F:
山东风光高压变频

网友F:
山东风光高压变频,国内最早生产高压变频的厂家之一
联系电话:13588052690

网友G(2006-11-25):
厂用电是10KV,那当然采用直接高高变频啊,第2,3种方式将带来巨大的工作量,国内变频报价500万上下,如有问题加QQ499219129

网友H:
进口品牌个人偏向S-Robicon,性价比高,虽然功率部分采用低压功率串联,故障点多,但低压的技术是最成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悬呼.36pulse的整流大大降低谐波含量.AB的虽然好,但价格昂贵.siemens sinamic-gm150取代了原先的MV,为三电平钳位,中性点漂移的问题得到了显著改善,控制部分由原来的Simadyn D转换为CU320,个人认为控制部分有削弱.国产品牌还是偏好利,原理和robincon一样.楼主上变频时应充分考虑凝泵轴的刚性系数,尽量避免共振区域.个人赞同阿尔卡斯的观点,水冷散热效果好.个人认为水冷的要比风冷的稳定,一般大功率的均为水冷,维护也比较便宜.以上纯属个人观点,请大侠指正.

网友I:
1.功率单元叠加或半导体器件串联解决高压,都是过渡时期采用的办法,半导器件、电解电容、熔断器多,故障率高,这是个简单的道理。技术发展的方向一定是用单管解决高压问题。目前HV IGBT和IGCT都在往高压大电流发展,而目前做的功率密度最高的还是IGCT。
2.据我所知,ABB的三电平结构的变频器标准配置了正弦输出滤波器,输出的是正弦波。
3.10kv的应该很贵。可以用6kv的方案解决,星角变换,有旁路,就是多了两个开关,不复杂。
4.风冷的方式也可以。ABB、Robicon都有。
请赐教。

网友J:
高压还是用ABB的!可靠,有保障啊!

网友D:
高压最好还是罗宾康,其实国内的利德华富还是比较好的,最好用国产的,现在价格和技术都是可以的。

网友K:
可以用斩波内反馈呀,

网友D:
楼上的兄弟,那个是10KV的大功率的电动机?从我的观点来看,如果条件许可,最好还是买不要升压器的高压变频器!!毕竟变压器是有损耗的,几年下来,变压器的损耗也是一大笔开销

网友L(2007-01-06):
你们厂的凝泵为3300KW?要是那样改造可要慎重一些.最好多看看一些厂家失败的例子.从中找出失败的原因,多收资缓动手.

网友L:
改造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能最快的收回投资.但是潜在的危险一直存在.多收资的作用就在于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危险的发生.

网友M:
合康亿盛有6kV/4000kW的变频器在国外运行,所以这个功率等级的没有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N:
ABB高压变频不错,可靠性高.价格没你想的高,我可以帮你.电话:13818899572

网友O:
Yaskawa 安川的10kv输出10kv输入变频器你问过吗?有个被买来买去的著名厂商是靠他的技术才将产品质量稳定下来的

网友P(2009-02-09):
您好!我公司是专业生产高压变频器的生产厂家,质优价廉,如有需求请来电咨询朱先生:15162862161.www.lipubp.com

网友Q(2009-10-09):
可以考虑内反馈斩波调速吗,安全可靠经济!唯一缺陷,只针对绕线式电机!

网友R:
你可以考虑采用东芝-三菱10KV直接输入、直接输出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完美无谐波高性能变频器。

网友S:
国内唯一一家交交型变频器,比交直交变频器更稳定,省去了易燃易爆易发热的滤波电解电容,,正弦波直接调制,无高次谐波,不增加电机温度,不降低电机容量,保护电机不受应力损害,对电缆长度无限制,使用寿命30年。有需要的联系:张海滨13910560185
我们采用新的调制的技术,经专利注册,已经解决交交高压变频器输出频率低的问题,且无高次谐波,还有就是交直交变频器在调节时,若减速时间过快,则会产生制动转矩,电机电流将对整流滤波器反响充电,造成电容过压,严重情况造成电容器爆炸,而我们的变频器解决了这些问题。

网友T(2010-04-06):
用我们的吧!6KV|、10KV8000KW以下的都可以做,来我们厂吧!我们在江苏南通!刘经理:0513-86559979,13911093205,江苏力普电子,WWW.lipubp.com

网友T:
用我们的吧!6KV|、10KV8000KW以下的都可以做,来我们厂吧!我们在江苏南通!注册资金:10000万元刘经理:0513-86559979,13911093205,18962859910

Email:fudarlx@sina.com江苏力普电子,WWW.lipubp.com

网友U(2010-05-27):
当前国内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基本上都用变频器,变频器的起动性能非常好,起动平滑无冲击,起动电流小,但它有下述不足:
1. 变频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开关损耗还比较大,所以可靠性还比较低,故障率比较高,各单位往往由于维修技术跟不上而造成停工时间长。
2. 变频装置输出电压中,高次谐波的含量大,会在电机齿槽上产生局部过热现象,烧毁绝缘,影响电机使用寿命。在调速应用时要使用特殊设计的变频电机就是这个原因。
3. 用变频装置做软起动,当达到亚同步转速要从变频电源向工频电源切换时,必须有良好的同步功能(有的变频装置不具备此功能),否则会产生机械冲击,损伤机械设备。
4. 变频装置价格昂贵。
5. 变频装置电路原理复杂,对维修技术水平要求高,维修时间长。
与变频装置相比,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不足之处仅仅是起动过程中有过流现象,但时间并不长;过电流倍数也不大,空载起动不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负载起动(风机泵类负荷)不超过额定电流的3倍。
如果电网容量小,一定要求不能大于额定电流,则可以采用无功补偿的方式把起动电流中的无功电流(它是起动电流大的主要因素)中和掉,使它不流入电网。这时补偿装置和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总造价也小于变频器的价格。
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用于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时,要采用多台12000KW起动装置并联,现在已经证明了二台并联没问题,多台并联也没问题,这是简单的电路原理。
电源电压:3kv-35kv 电机容量:200kw-60000kw;软起方式:多种;启动次数:不限;启动时间:不限:可以实现1拖六,没有电机容量限制;

哈尔滨帕特尔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hrbpattern.com/ 高压软起 10年内零启动失败,10年零故障率;如设备原件老化仅仅需要一个电工即可维护。
电话:045182380384 82380385 技术副总工程师 孙向瑞
qq 755523011

网友T:
用我们的吧!6KV|、10KV8000KW以下的都可以做,大量现货,三天交货,来我们厂吧!我们在江苏南通!刘经理:0513-86559979,18962859910 江苏力普电子,WWW.lipub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