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方步进电机用三菱FX3U控制

楼主(2006-10-15):
我用三菱的FX3U内置的脉冲输出控制东方的步进电机,可是只能输出1000HZ到2000HZ的脉冲,频率高了电机啸叫不转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有加速过程吗?

网友B:
FX3U應該要再加一個伺服模組吧 3U是三菱較新的機型
東方馬達也是很貴的

网友C:
我做过步进电机.也有同感它们的速度是上不去的只有300多转每分钟   频率高了是这样的.
    不过驱动器上的DIP开关打的高点,精点可以高点,这样频率上去了但速度是上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