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6-10-16):
求助:我现在用组太王和一块有DL/T645-1997通讯规约通信规约的电能表通讯,现在的情况是运行时数据接收失败,请大家有作过的指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
电能表的通讯是485我用的是一个485转232的一个接口

网友A:
先检查一下串口设置是否正确,485地址,通讯波特率等等。
再详细研究一下该电表的通讯协议,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等。
还要注意同一串口中不要有其他协议的设备。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这些我都检查过了,还是不行设置都没问题,数据位什么的都正确

楼主:
组太王内的驱动DL/T645-1997通讯规约,但它的驱动说明里的表和我现在用的表不是一个厂家的但都符合这个规约的

楼主:
有谁用电能表DL/T645-1997通讯规约通讯的请给我指点一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