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变压器油的问题

楼主(2006-10-16):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单位正在设备冷修,原来想换变压器的油,但考虑到成本问题,需要确定油到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更换,有的人说看看颜色即可,但我还是不能确定,请问各位我该如何判断油质的好坏,是否需要找外面的有关部门检验,又该到哪里去检验,(好像本地的电力部门不管)。

网友A:
我们是电力部门检查的.

楼主:
我这里都已经用瓶子装好了,但一问,电力部门不管,真急人啊。

网友B:
自己单位的检验站

或供电局 发电厂等

网友C:
这肯定需要供电部门来检验,因为光凭眼睛是不够的,需要做分析才行;肯定管,他不管还不行呢,

网友D:
变压器油要进行打耐压,测介损,测酸价,PH值等很多项,要有专业部门来做

网友E:
变压器油应该定期送到供电部门检测

楼主:
谢谢各位,我看书上也是说要检验分析,但下面人都是看看就行,我想还是检验一下,更有权威性。

网友F:
变电室的高低压开关柜,还有变压器,每年都要做试验的。让他们去检测一下,就知道了。电力部门应该会管的,你可以去局里,而不要去所里

网友G:
同意  别墅:
我们每年预试
变压器油都打耐压!

测介损,测酸价,PH值等很多项,要有专业部门来做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另外我们的变压器等动力设备投入使用才两年多一点,不知是否需要大修,或小修,若除高压部分外,我们自己检查一下是否合适,像前面碳酸钙所说,真的需要每年都让电老虎来检查一下吗,前几天来人看了一下小修也要14000,还不包括是否需要换件,

网友H:
电力的设备是基本的设备,比较重要,最好还是按照设备的使用说明书,大修,或者小修都要按照说明书来做,这样你们的设备供电质量也会提高,会减少意外停电的。如果不按照说明书的使用,除了事情可是没有负责,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网友D:
应该有电力部门来做,他们有资质,做完后让他们出具报告,有什么责任让他们来承担

网友I:
是应该让电力部门来管啊,不管是不行的啊